[家电] 拆修艾美特塔扇FT50BR

楼主(2021-09-07):
底座有五颗螺丝,要拆开白色脚垫才看得见,其中有两颗是T10的梅花螺丝
ft

拆上面把手的两颗螺丝,从上下方向翘起把手盖,具体看下图

拿起把手,里面又有螺丝,拆了才能分离头部,下图是分离后的样子

分离后在机身上还有两颗螺丝,拆了,连同底部螺丝也一起拆了才能清理滚轮。(清理滚轮的到这里就行了)

底部电机的型号

头部控制板部分:

测温头

拿出头部看见4颗螺丝,拆了就能看见控制板,灯板了

问题是:风扇保存不当,电路板的元件被腐蚀了,换了损坏的元件就正常了。一共了几个元件,三极管9013,9012 二极管 4148,电容103

网友A:
这种小塔扇风力不大,南方很少人买回家了。

网友:
塔扇不错,不占空间,家居用还是挺合适的

网友:
同款,还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塔扇风力不大,南方很少人买回家了。

2013年买的当时799呢,坐标广西南宁

网友:
08年左右买过艾美特的塔扇,好像刚出来的时候,1k多吧。

网友B(2024-05-25):
请问楼主同款型号风扇有时可以开,有时没反应,最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7-04):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同款型号风扇有时可以开,有时没反应,最可能是什么问题?

先把轻触开关换了试试,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主板上有没有元件已经被腐蚀掉针脚了

前几天,淘了一台一样的,通电能亮,开关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转。拆开后发现负责电机的三极管已经锈断脚了。清洗主板,换掉可能锈坏的元件,通电正常了。

楼主:
补一个电机的型号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