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驱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1-09-07):
灯珠类型2835贴白光  数量200 采用8并25串 外壳上只有24W的标识 请问我该怎么选择驱动器  谢谢大佬!
这是我在度娘上查得的2835参数  也不知道对不对...
功率:0.1W,白光/蓝光/绿光等 电压:2.8-3.6V之间,红光和黄光电压1.8-2.3V。电流30mA,白光光通量10-15LM.

网友:
如果确定是8并25串的话,驱动参数为:直流恒流电源,电压75-90V,恒流小于0.24A。仅供参考。

网友:
该怎么选择驱动器

选择输入是220V,输出是90V240ma,功率是24W的LED驱动电源.

网友A:
如果只有24w的话,那么每个LED大概是0.12w,对应电流大概在60mA
按照灯珠并联关系,驱动总电流为480mA,选对应大小的恒流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24w的话,那么每个LED大概是0.12w,对应电流大概在60mA
按照灯珠并联关系,驱动总电流为480mA,选 ...

你这样选的话,LED的工作电流是60ma,远超30ma的限值了。

网友C:
选电流500mA以内,为寿命作想,电流可以选400mA左右,电压45V以上即可。

网友:
同4楼参数,我认为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需要恒流源,二是电流可以不必按照额定电流选,可以选小点,就是亮度稍低,有利于延长寿命,也可以选电流大点,调整电源上采样电阻,自己减小电流。其实这个选电源不是非要严格多少的,只要是输出电压高于串联灯珠的最高电压,恒流电源就可以,电流最好不要大,可以自己调整电流。只要是恒流源,输出电压会随着灯珠电压自动调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选的话,LED的工作电流是60ma,远超30ma的限值了。

LED不一定是0.1W的,这个封装的,最大能做到0.5W,比较差的也有0.2W,极差的才0.1W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电流500mA以内,为寿命作想,电流可以选400mA左右,电压45V以上即可。

苏州老哥你好  500ma的电流并联的8个灯珠单个电流不是都有60多ma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不一定是0.1W的,这个封装的,最大能做到0.5W,比较差的也有0.2W,极差的才0.1W ...

忘情老哥你好  灯牌上标的24W 一共200个灯珠  单个功率是不是24W/200=0.12W 这样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ED不一定是0.1W的,这个封装的,最大能做到0.5W,比较差的也有0.2W,极差的才0.1W ...

LED的功率有多种,可他这个是0.1W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苏州老哥你好  500ma的电流并联的8个灯珠单个电流不是都有60多ma了吗

所以让你电流取小。

厂家说24W实际说不定就只有18W。

我自己一般都去75%功率,有的设置只用一半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情老哥你好  灯牌上标的24W 一共200个灯珠  单个功率是不是24W/200=0.12W 这样算啊 ...

对对,是我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功率有多种,可他这个是0.1W的啊!

对对,是我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电流500mA以内,为寿命作想,电流可以选400mA左右,电压45V以上即可。

为寿命着想,电流应该不能超过240MA吧。

网友E:
灯珠200个,并不都是串联的,一般是几并几串,所以楼主计算方法不对。灯珠功率不止0.12W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珠200个,并不都是串联的,一般是几并几串,所以楼主计算方法不对。灯珠功率不止0.12W ...

那单个led功率应该怎么计算   请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珠200个,并不都是串联的,一般是几并几串,所以楼主计算方法不对。灯珠功率不止0.12W ...

几并几串也只是决定了供电的电流和电压值,单个的LED的额定功率怎么会受影响。

网友:
led恒流驱动,220v额定电流不超0.21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