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andisk X300S 512G 锁盘

楼主(2021-09-07):
sandisk X300S 512G 用SanDisk SSD Dashboard清除数据之后锁盘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锁?

网友:
搬板 字数补丁

网友A:
工具箱做SE被锁? 试试password  如果不行那就拆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箱做SE被锁? 试试password  如果不行那就拆颗粒

是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SE过程有个设置密码的框,默认就是password,不要密码留空就好

楼主:
当时没留意,但是输“password”显示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没留意,但是输“password”显示错误!

试着用大写的PASSWORD试试

安全擦除都会先给硬盘设置密码的,然后才能擦除,第三方工具都是这个套路

SANDISK的东西喜欢自己干,INTEL也喜欢自己干,不好说。但INTEL自己能干掉自己的东西

网友:
这当然不会弄啊,咱们这论坛的老手,只会大力出奇迹,极少的回去捣鼓官方固件,基本上一看颗粒不好搞,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拆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用大写的PASSWORD试试

安全擦除都会先给硬盘设置密码的,然后才能擦除,第三方工具都是这个套路

试了大写也不行

网友:
拆了换主控

楼主:
自己不会弄,坛里有大神可以帮忙搞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不会弄,坛里有大神可以帮忙搞的吗?

拆了外壳,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外壳,上图看看

sandisk X300S 512G开卡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06111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sandisk X300S 512G开卡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好像是带锁的,要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带锁的,要研究下

对你寄予厚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寄予厚望!

带锁只能46xt半容量

网友(2022-03-05):
引用 楼主:
对你寄予厚望!

朋友,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确认X300S 是锁盘了?

我受伤有块256G的X300S ,不能分区,用Parted Magic也无法清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