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让浏览器直接显示png图片,而不是下载

楼主(2021-09-07):
网页如下:
https://www.dosgamesarchive.com/download/sokowahn-pro/

点击查看Screenshots中的大图,Chrome新开一个标签页后,不是直接显示png图片,而是下载图片到硬盘。
如何让浏览器直接显示,而不是下载?

PS:
jpg格式,无此情况,可以直接显示。
在硬盘上更改png文件打开方式,非此原因。
在百度知道找方案,也没弄明白: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24765987.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8036813.html

网友:
试了火狐浏览器也一样

网友:
我搜了一下,看起来这个是图片服务器返回的信息定义了浏览器打开这个图片地址的行为是下载还是查看。这个信息是图片上传的时候,上传者在后台定义的。
如果返回Content-Type是image/jpeg,则在浏览器上直接显示。如果Content-Type是application/octet-stream或multipart/form-data,则外链是直接下载的,归根结底是Response-Header里面的Content-Type指示浏览器这是什么类型,而不是通过网址后缀判断的。
你这个图片我看了一下是第二种。

也就是说这不是你浏览器的问题,是这张图片的设置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本站logo链接,点开就是直接显示的:

参考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528976

网友:
服务器上的格式设置成流模式的话就会变成下载,这是本地无法解决的问题,换啥浏览器都一样

网友:
3楼讲的很多,是下载还是直接打开取决于服务器端告诉浏览器这是个什么东西,告诉是流的话,相当于告诉浏览器这个东西要执行下载操作;告诉是图片格式,就可以直接打开。主流浏览器的话都是这么直接操作的

网友:
我chrome 是直接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