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494电源空载啸叫

楼主(2021-09-07):
拿过来的时候电源空载有叫声,标称电压12伏输出14伏,调节电位器最低13.8伏

更换494芯片故障不变

更换两个小三极管和两个大三极管,电源依然有叫声,但调节范围可以从10伏到14伏。

单独给494芯片供电,输出三角波正常的,第8脚和第11脚没有方波(不知道是不是探头,由于有氧化膜接触不上,好像给其他电源单独加电是有方波的,记不太清)
通电测量,方波信号还有驱动信号波形都非常混乱
另外这个变压器的磁芯可以前后移动的,不知道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A:
推动变压器下面的电阻R41好像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动变压器下面的电阻R41好像烧黑了

那几个都测量过,阻值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几个都测量过,阻值正常

电容也检查过啦???

网友:
很多开关电源如果磁芯有松动,叫是常见的。
这个浸漆固化好的就听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也检查过啦???

除了那几个涤纶没有条件测量。其他都上了晶体管测试仪

但是那几个是拿来耦合高频信号的,也很有可能是他们出问题导致

网友C:
提高副电源电压看看或提高一档驱动小3级管的参数看看是否改善,以前碰到过,494供电电源功率不够导致驱动力不足啸叫,严重的导致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副电源电压看看或提高一档驱动小3级管的参数看看是否改善,以前碰到过,494供电电源功率不够导致驱动力 ...

弄好了,离谱,之前换上去的电解电容是坏的,换之前测量过电压是10v,换后没有测,以为不是那个地方问题。今天测一下电压,6点多v。拆下来一看,之前换上去的那个全新电解电容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