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 保护板当充电器均衡电池吗?

楼主(2021-09-07):
13串8并   48V的电池组各个电池电压不同(同块60V上的电池.拿去测试了才有电压不同)

54.6v2A充电器  接上带均衡的保护板去充电吗,会自己均衡到各串电压一样吗?

手上就这2个板,用这控制器上的

网友A:
带均衡的可以自己均衡到一起去,不过均衡电流极其小,也就不超过30ma,小板子一般也就十几ma。

那个控制器只能用13串4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均衡的可以自己均衡到一起去,不过均衡电流极其小,也就不超过30ma,小板子一般也就十几ma。

那个控制器 ...

均衡电流小,得很久是吧,但是会均衡到同一电压吧?
13串充满就是54.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