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庭网路主路由使用软路由还是硬路由的方案,求解答。

楼主(2021-09-07):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事儿哈,如果我想给家里升级网络,1000兆的电信宽带,超六类网线通楼上下的每个房间。

第一个方案:光猫桥接+一个两三千的多网口软路由(负责KX上网+过滤广告等),然后软路由一个网线去楼下、一个网线去楼上,楼上下各自再装一个普通的WiFi6的华硕路由器(比如AX3000或AX82U)只做AP,然后Aimesh。

第二个方案:光猫桥接+华硕AX88U(负责KX上网+过滤广告等),然后再由两根网线去楼上下,各自接一个普通WiFi6华硕路由器(比如AX3000或AX82U)只做AP,然后Aimesh。

第三个方案:光猫桥接,华硕AX86U做主路由,再配一个普通的软路由做旁路由,软路由只负责KX上网+过滤广告等,然后从华硕AX86U的LAN口再接两根网线去楼上下,各自接一个普通的WIFI6华硕路由器(比如AX3000或AX82U)只做AP,然后Aimesh。

然后如果使用第一个方案,软路由接两个AX82U的话,软路由会不会不够稳定?

听说在软路由转发吞吐量,延迟,丢包,稳定性上都无法和硬路由比,是吗?

网友A:
我是倾向于软路由方案。而且没必要2,3千的那种,太贵。
软路由的话,需要一定的折腾能力,相比较硬路由,会有更多的坑。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没有用过软路由,我现在家里,父母家,岳父母家,都换成了软路由。用了2年左右,还是可以的。

给你个建议,可以先入手一个软路由,最近比较火的J4125就够用了,内存8G,硬盘随意了。价格1K以内就能搞定。买回来以后,先折腾试一试,看满意不满意,不满意的话,海鲜市场还是很容易出手的。

系统的话,建议物理机装爱快,然后在爱快里面虚拟一个openwrt作为旁路由。DHCP服务默认网关指向爱快,有特殊需要的设备,手动分配IP,网关指向openwrt。这样就不影响其他人或者其他设备使用了。

我用下来还是很稳定的,基本上不用管。

网友B:
啥软路由那么贵,买多网口的也就几百块吧,只要无线路由覆盖没问题就行,不知道同时联网终端有多少,有没有**上网要求,软路由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软路由那么贵,买多网口的也就几百块吧,只要无线路由覆盖没问题就行,不知道同时联网终端有多少,有没有 ...

想着一劳永逸,要不就买个一千多的软路由专门用来KX上网,两个AX82U做AP,但是软路由做主路由会不会不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软路由那么贵,买多网口的也就几百块吧,只要无线路由覆盖没问题就行,不知道同时联网终端有多少,有没有 ...

终端就是家里的5个人,手机9台,电脑3台,电视机4个,电视盒子2个,乱七八糟的家庭电器终端20几个左右。

网友C:
败家之眼都买回来了 为啥不上Aruba(安移通)或者ruckus
主路由华硕或者软路由都行
wifi交给Aruba或者ruckus的AP做覆盖不好吗

网友D:
我推荐:主路由用双网卡的d525主机之类的板子,带千兆网卡,安装集客X86系统,其余客户端家庭路由用K2或者K2P、新3等7620/7621之类的刷入集客AP,可以实现家庭无缝漫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推荐:主路由用双网卡的d525主机之类的板子,带千兆网卡,安装集客X86系统,其余客户端家庭路由用K2或者K ...

看清楚,他需要跑满1000M电信,所以硬件必须满足1G或者2.5G速率

网友:
还要看楼主的情况:

网友:
1.如果希望家人简单使用,选第一种;

网友E:
1,如果家人全都无感fq,选第1种; 2.如果只有楼主使用fq,选第3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端就是家里的5个人,手机9台,电脑3台,电视机4个,电视盒子2个,乱七八糟的家庭电器终端20几个左右。 ...

软路由稳得很,我用的是J1900硬件自己拼装的,ikuai系统。当时花费400元吧。现在买成品的4网口迷你机大概700多吧。

网友:
你只做主路由的话,
三四百元的双网口J1800都富余。

再买两三个支持mesh和wifi6的无线AP(无线路由器)足矣。

网友F:
最好是有线路由配合几个无线AP,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有线路由的性能还是很强的,主要是无线信号的负担大。
有线选择企业级路由,冗余度比较大。
当初我买的WVR300,标称只支持到20M,我实际跑了一下,可以支持到58M,可惜上不了百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是有线路由配合几个无线AP,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有线路由的性能还是很强的,主要是无线信号的负担大。
...

您的意思是用企业路由做主路由是吗?
但是企业路由没有KX上网和去广告的功能啊,这两个对我还是蛮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败家之眼都买回来了 为啥不上Aruba(安移通)或者ruckus
主路由华硕或者软路由都行
wifi交给Aruba或者rucku ...

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两个牌子是不是有点小众?我怕自己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倾向于软路由方案。而且没必要2,3千的那种,太贵。
软路由的话,需要一定的折腾能力,相比较硬路由, ...

我现在挺偷懒的,用的是华为的一个千兆光猫做主路由,两个千兆LAN口接两个线去楼上下,各接了一个AC68U,然后每台AC68U又配了一台斐讯的N1刷的openwrt做旁路由,都能跑满500兆的宽带。

主要后面要升级千兆宽带,而且现在不是流行WIFI6嘛,所以想着换个方案。
您说的那个方法我还是得多摸索,主要我对软路由还是属于入门级,只会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推荐:主路由用双网卡的d525主机之类的板子,带千兆网卡,安装集客X86系统,其余客户端家庭路由用K2或者K ...

还是想用WIFI6的,您说的还是有点不够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如果家人全都无感fq,选第1种; 2.如果只有楼主使用fq,选第3种。

家人用的少,但是偶尔还是用电视看youtu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路由稳得很,我用的是J1900硬件自己拼装的,ikuai系统。当时花费400元吧。现在买成品的4网口迷你机大概 ...

那软路由做主路由稳定吗?

功能上会不会影响做AP的两个AX82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