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各路大神,不知道萝卜头有没有电动替代品,或者有没有那种长度....

楼主(2021-09-07):
求助各路大神,不知道萝卜头有没有电动替代品,或者有没有那种长度小于10厘米的电起子。

楼主:
买过便宜拐角器并不好使用,需要俩只手操作。不知道ixo配套的拐角器可以单手操作不。有没有用过的大神分享一下。

网友A:
ixo的拐角器可以单手操作,但如果是很紧的十字螺丝容易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过便宜拐角器并不好使用,需要俩只手操作。不知道ixo配套的拐角器可以单手操作不。有没有用过的大神分享 ...

角向冲击批了解一下?

网友:
有那种类似角磨机造型的起子机

网友:
后加的拐角器不稳,如果用得多可以看看大有有一款角向冲击批,应该能满足。

网友:
单手设备 ……

网友:
有大有5712那类的可以试试

网友B:
如果只是偶尔用用,网上有手动L型螺丝刀卖的,职业干活选楼上推荐的牧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xo的拐角器可以单手操作,但如果是很紧的十字螺丝容易打滑

好的谢谢

楼主:
会不会太大力了,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偶尔用用,网上有手动L型螺丝刀卖的,职业干活选楼上推荐的牧田。 ...

我要大量打这个螺丝迭代产品,肯定是要电动工具的,不知道那种会不会扭力太大打花螺丝,这螺丝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大量打这个螺丝迭代产品,肯定是要电动工具的,不知道那种会不会扭力太大打花螺丝,这螺丝质量不好。 ...

量大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上气动的

网友:
老板要买批头吗。,大量优质S2材质十字、、、短头批发

网友:
角向冲击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