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记录仪摄像头的接线问题

楼主(2021-09-07):
去年买了个后视镜那种记录仪,有一个装后面拍照的摄像头720P的,白天效果可以,到晚上后面车灯一照白花花一片啥都看不见。所以想换摄像头提升下。
现在买了个新的摄像头索尼IMX290(1080P,有各种HDR,宽动态,强光抑制等等),但是原车摄像头是5孔的插头,这个新的是4孔的插头。

买之前问了别人说摄像头之要4根线,信号2根,电源2根。 所有把原摄像头的5根线依次断开,排除了一根没用的。(反正不接这根能正常出图像),原来剩下的4个线,通过万用表电压测试,有一个相对其他3个都有5V的电源,这个应该是5V的供电+。但是其他的3个就分不清了。摄像头的4个线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现在买了个插接的端子,实在不行就挨个排序试试,好像要4*3*2=24种接法,关键一个人太难搞了,接一下还要跑到车前面去点一下摄像头(后面没有摄像头了默认是显示前面,需要点切换),趴在车屁股下,接头都在车底,昨天排除没用的线就折腾了好久,一身汗。

我也试过测量各个线的电阻,但是原车摄像头,一个线(5V+)对其他三个是开路,180K,180K, 新的一个线(随便找的)对其他是80K, 180K ,180K . 也试着接了几次,都不能识别到摄像头。

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方便确认接线顺序吗? 另外这个摄像头4个线,能不能直接接usb的4个线上,插电脑能不能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出正负极,信号线可以随便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出正负极,信号线可以随便试

记录仪出来接摄像头的线,万用表之测出来一个5V+,它对其他三根都是5V。到那时其他三个线分不清了。
新的摄像头4个线,一个都分不清。

网友B:
一般红和黑线是电源线吧,先认定红黑线为5V供电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红和黑线是电源线吧,先认定红黑线为5V供电再试。

开始也是红黑,后来发现黑的可以不接,原来的摄像头继续有图像。
万用表测量电压,基本可以确认红色的是5伏正,但是它对其他3根都是5伏,所以现在设备端4个线只确认了一条正极,三个不知。新摄像头端4个线都不清楚。

网友:
把记录仪拆开,看一下接线,记住线的颜色。确定正负极以后,就只剩2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