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油手电,算不算首创!散热效果极好

楼主(2021-09-07):
在灯仓内注入二甲基硅油(自行百度),手电做好密封,抽真空浸透。镜片要换成石英玻璃的,普通镜片在手电使用时会涨裂。图中手电是我在2016年做的注油,至今使用良好,散热和改善光斑效果哇塞。

网友:
手电发烧友?

网友:
资深高玩 膜拜

网友A:
兼具水平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具水平仪功能

这水平仪反应绝对迟钝

网友:
来张光斑图看看撒

网友B:
太厉害了,会不会影响色温,光强降低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会不会影响色温,光强降低多少呢

对于手电的实用性来说,这些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油冷散热,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手电的实用性来说,这些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就是想知道是否影响,若影响,那么是怎么样的变化

网友C:
注油,那不是相当于加了个透镜?改变了光学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油,那不是相当于加了个透镜?改变了光学特性

是的,所以能够改善光斑

网友D:
强迫症表示受不了这个泡,其他简直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迫症表示受不了这个泡,其他简直羡慕

气泡必须要有的,用来缓解手电使用时灯仓内的压力,手电打开产生热量时,气泡会慢慢消失。

网友E:
连电池都泡油里?据说马云的服务器都在油池里运行,避免11/11时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电池都泡油里?据说马云的服务器都在油池里运行,避免11/11时宕机。

仅仅是灯仓浸油

网友:
靠气泡来解决热胀冷缩也是一绝!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张晚上手电照射的图片,想知道注油对光线有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张晚上手电照射的图片,想知道注油对光线有什么样的影响

注油前没拍夜射,注油后拍夜射也看不出来对比,有影响,但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