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把航模发动机装到电钻和博世微型链锯上会如何

楼主(2021-09-07):
把航模发动机装到电钻和博世微型链锯上会如何。
看看鬼佬的玩法,这个玩家主要制作各种微型发动机。
图片来源于他的视频截图,分享给大家。
这才是动手玩家

网友A:
除了情怀和折腾,真干活对比,会被无刷电机甩出好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情怀和折腾,真干活对比,会被无刷电机甩出好远

重在创意和娱乐,很多零件都是自己的车床车的,有些壳是3d打印机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情怀和折腾,真干活对比,会被无刷电机甩出好远

在特殊场合,如荒郊野外,这种类似的工具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
自己造发动机,你以为我们看不到商标吗,明明是京商啊,这牌子少说也见了二三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特殊场合,如荒郊野外,这种类似的工具还是有用处的

这就是做着玩,主要是过程。真荒郊野外就用空压机和发电机了。哪怕世界末日了,这么搞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些航模发动机压榨得都非常狠,寿命很短。

网友:
楼主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能不能不要天天来误导坛友?

网友:
这是玩家利用航模发动机替代电动机驱动电动工具,根本不是什么自己制造发动机,kyosho,京商,玩模型的不可能没听说过的牌子

网友:
这么小的内燃机,先天低扭不足,干活不行

楼主:
这哥们的爱好是制作各种微型发动机,从热发动机,到涡轮,到各种小玩意。
有兴趣的可以搜索这位鬼佬

网友:
先不说重量就说不小心碰到气缸会不会被烫熟

网友C:
不管是燃油发动机还是电动机,扭矩转速等基本参数满足要求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哥们的爱好是制作各种微型发动机,从热发动机,到涡轮,到各种小玩意。
有兴趣的可以搜索这位鬼佬
...

拜托一次把话说完

网友:
大多数都是风冷,这样也就是玩无法冷却。

网友:
估计成本会很高

网友:
真要干活的话离合甩块很快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燃油发动机还是电动机,扭矩转速等基本参数满足要求就可以用

航模甲醇机基本上都是高转低扭,需要使用电动工具的减速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除了情怀和折腾,真干活对比,会被无刷电机甩出好远

原始森林伐木油锯还是绝对优势   无刷链锯只适合园林使用   这些工具虽然局限性非常强但是也有应用场合的

网友:
要解决:1、散热问题。2、减速问题。3、启动与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始森林伐木油锯还是绝对优势   无刷链锯只适合园林使用   这些工具虽然局限性非常强但是也有应用场合的 ...

油锯是二冲汽油机,楼主发这些是二冲甲醇机,二冲甲醇机现在主要是航模在用,结构简转速高扭矩大寿命短,工具上真没啥应用场景,装工具上主要还是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