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4通道输入音频切换模块制作

楼主(2021-09-07):
制作背景:前段时间组装了一个功放,用了一段时间,音质非常好,所以经常使用,而且经常切换手机,电脑等去连接,导致太麻烦了,所以想着能不能做个开关切换通道,这样就不需要经常拔插音频接口了。想着就开始干了。
最开始想到的是最传统的机械式切换开关,三联直接切换,想着也是不错。就在开始动手找配件的时候那一瞬间,突然想起来之前我有个大型的没用的功放,里面就有很多通道可以切换,而且是电子切换通道,瞬间就改变的注意,改做电子版本的切换器。接着就详细研究音频电子开关相关芯片,优劣势等,最后面锁定了PT2314这款4通道输入音频处理器。特征如下,不仅可以切换通道,还集成了音效处理等,更重要的是IIC通信,非常合适。说干就干。
首先确定主控芯片,因为手上还有几个闲置C8051F330,管脚够用刚好,管脚灵活,程序编写跟普通单片机差不多,不动搜下技术手册。
原理图如下:

按键模块,用来操作通道切换等。4个LED灯对应4个通道,选中点亮。重要的是EEPROM,用来存储数据,上电自动继续上次的配置。
显示模块简单,直接数码管,手上还有几个595,刚好做驱动,简单快捷!
单片机电源因为是3.3V,故增加了一个3.3V稳压芯片。
最后是这个PT2314模块了,基本参照官方的手册进行原理图的制作基本就行了。注意点是该芯片供电范围挺广,故我这里采用9V供电,因为制作功放的时候,有制作几块电源模块,好几组电压,直接使用就行。
综上所述,基本就是完整的电路部分了,接着就是PCB制作,电路基本不复杂,简单!
花了一天时间基本搞定,3D效果图看着还行。排错后基本可以打板回来测试了
剩下就是元器件焊接测试了,程序的编写,折腾了两天。基本功能测试通过
由于字数限制,部分原理图及PCB在楼下。
需要的自行下载附件,程序是整个工程,还有原理图,PCB文件太大没放。

楼主:
4通道输入音频切换模块

制作背景:前段时间组装了一个功放,用了一段时间,音质非常好,所以经常使用,而且经常切换手机,电脑等去连接,导致太麻烦了,所以想着能不能做个开关切换通道,这样就不需要经常拔插音频接口了。想着就开始干了。
最开始想到的是最传统的机械式切换开关,三联直接切换,想着也是不错。就在开始动手找配件的时候那一瞬间,突然想起来之前我有个大型的没用的功放,里面就有很多通道可以切换,而且是电子切换通道,瞬间就改变的注意,改做电子版本的切换器。接着就详细研究音频电子开关相关芯片,优劣势等,最后面锁定了PT2314这款4通道输入音频处理器。特征如下,不仅可以切换通道,还集成了音效处理等,更重要的是IIC通信,非常合适。说干就干。
首先确定主控芯片,因为手上还有几个闲置C8051F330,管脚够用刚好,管脚灵活,程序编写跟普通单片机差不多,不动搜下技术手册。
原理图如下:

按键模块,用来操作通道切换等。4个LED灯对应4个通道,选中点亮。重要的是EEPROM,用来存储数据,上电自动继续上次的配置。
显示模块简单,直接数码管,手上还有几个595,刚好做驱动,简单快捷!
单片机电源因为是3.3V,故增加了一个3.3V稳压芯片。
最后是这个PT2314模块了,基本参照官方的手册进行原理图的制作基本就行了。注意点是该芯片供电范围挺广,故我这里采用9V供电,因为制作功放的时候,有制作几块电源模块,好几组电压,直接使用就行。
综上所述,基本就是完整的电路部分了,接着就是PCB制作,电路基本不复杂,简单!
花了一天时间基本搞定,3D效果图看着还行。排错后基本可以打板回来测试了!
剩下就是元器件焊接测试了,程序的编写,折腾了两天。基本功能测试通过。
需要的自行下载附件,程序是整个工程,还有原理图,PCB文件太大没放。

楼主:
原理图及PCB

网友A:
建议你加个遥控,这样更方便!

网友B:
不喜欢音频电路动不动就大面积铺铜,弄不好有干扰。

网友C:
建议增加莲花座,遥控器。非常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加个遥控,这样更方便!

这个可以有!后期预留个位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音频电路动不动就大面积铺铜,弄不好有干扰。

你遇到过这种问题么?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增加莲花座,遥控器。非常不错哦

嗯,好注意

网友D:
莲花座比较实用,加上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莲花座比较实用,加上会更好

是的,后期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遇到过这种问题么?指教下

音频地线很讲究,一般采用一点接地,如果形成环路,就容易有干扰;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走线,只在一处做连通。音频电路的走线很考验人的,不妨找些经典的放大器电路研究一下。

网友:
音响界有句话叫多一只香炉多一只鬼。还是用机械式直切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音频电路动不动就大面积铺铜,弄不好有干扰。

大面积铺铜就是为了抗干扰呀

网友:
对于音频输入切换个人更倾向于多刀多组的同轴档位开关,

网友:
我在上半年也作了一个,正儿八经是给功放用的,也是选择的PT2314。

网友:
我想知道功放机情况,多说几句多上图

网友:
每次看到有人这样发帖我就想说肯定没人下载的,没人……

网友:
楼主  这个验证成功了吗?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需求  想做一个

网友(2021-10-07):
一看编程就头疼,还是用开关控制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