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LAN插口电视机的使用功能,可以替代机顶盒上网看电视吗?

楼主(2021-09-07):
求助:我的电视机有LAN插口,可以替代机顶盒上网看电视吗?谢谢。

网友A:
还得看电视是不是安卓系统的啊,早期非智能电视也带网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电视是不是安卓系统的啊,早期非智能电视也带网口呢

该机型号为 东芝 40KL105C ,是智能电视吗?怎么确定是不是智能电视机?向你请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来试试,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
二楼说得对,如果是安卓系统,就可以安排直播软件,就能代替机顶盒。

楼主:
通过这几天的了解,只要在电视机内安装第三方软件即可收看网络上的直播等节目。但该电视用USB输入,只显示优盘中的图片、音乐及视频文件,其他文件根本不显示。再经了解,需要打开ADP才能安装有关文件。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打开ADP的办法,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请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4楼提供的链接所提供的方法,是已经安装上了第三方软件,也就是已打开了ADP。现在要的就是怎么打开ADP。尽管没有解决问题,但还是要感谢他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