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神看看这款电瓶车充电器还有的修吗?

楼主(2021-09-07):
电瓶车充电器烧坏了几个原件不知道阻值是多少的,有人知道吗,还有这款充电器有电路图吗

网友A:
  什么都不认识 你还能修?  换一个几十块钱   西普尔 特能  或者品牌电瓶车原装货都行  路边货就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认识 你还能修?  换一个几十块钱   西普尔 特能  或者品牌电瓶车原装货都行  路边货就算了  … ...

换一个就没有乐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一个就没有乐趣了

这个电阻烧,MOS估计也烧了,3842估计也大概率坏了,3842周边元件也要排查,修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散热片有电不要去碰,不懂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带电测量

网友B:
估计这几个元件过去了。小白都是从折腾开始的。

网友C:
那四个整流二极管也要测一下有没有坏的,如果坏一般是坏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四个整流二极管也要测一下有没有坏的,如果坏一般是坏两个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几个元件过去了。小白都是从折腾开始的。

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吗

作为学习练手来讲是有价值的,尝试修好它,在这个过程中弄明白它的工作原理,等修好了你会学到很多东西,这就是价值

网友D:
关键是小白还能有贴片零件更换,热风枪都不可能有了。

网友:
保险管,整流二极管,3842,六脚接的驱动电阻,mos管,电流检测电阻。还要查一下尖峰吸收rcd,电流反馈脚连接的电阻。这些换完80%都能好。

网友E:
零件是第一难题,精神还是可嘉的,加油!

网友F:
有元件才行,水平和我差不多,要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小白还能有贴片零件更换,热风枪都不可能有了。

热风枪刚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是第一难题,精神还是可嘉的,加油!

就是没有零件,工具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元件才行,水平和我差不多,要多学习

哈哈,是的没元器件,淘宝上买了一大堆没用的

网友:
刀头烙铁就可以拆了,热风枪新手不怕吹飞别的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