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创联A-200-5(5V40A)开关电源

楼主(2021-09-07):
楼下银行LED屏换下来的扔在银行门口路边捡回来拆之
外壳不锈钢(应该是白铁)加铝合金

标签

后壳试铝合金

接线端子

拆下这两科螺丝就能打开白铁盖

主板和底壳之间加了隔离垫

发热大户直接贴在铝壳上的上面还加了一小块散热片

主板正面

背面

高压部分

保险完好

NTC

两颗CBB电容充当安规这操作不知道合理不

EMI电感

Y电容

整流桥

两颗200V170uF主电容

控制部分

D209L大功率开关管

推动变压器

TL494方案

推动小功率管

变压器

低压部分

假负载电阻

捡流康铜丝

输出整流管被打磨了

输出滤波电感

4颗10V3300uF输出滤波电容,4颗有三颗怀上了

鼓包电容特写哈估计就是这个问题被换下来了,这电源好的还有4个这个就不折腾了收起来当料板

电压微调电位器

接线端子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可惜是个坏的

网友:
可以给手机充电吗?

网友:
银行的也敢捡

楼主:
扔在外面的有啥不敢的

网友:
虽然不是名牌,但不比名牌差!

网友:
发财了,我捡不到

网友:
494主控,用料还不错。

网友:
终于等到大哥的好电源拆机了。

网友:
偶怎么就捡不到呢

网友:
这东西,很普遍

网友:
输出电容有怀孕的啦。

网友:
这个改大范围可调输出比较容易

网友:
我有两个5伏20a坏的,一个led显示器换下来的,一个电动门换下来的,谁要送他,邮费到付

网友:
把孕妇破宫产后休了,再找四个如花似玉的黄花大闺女又用上

网友:
输出有电容有几个怀上了,换了试一下

网友:
高温作业,板子变色电容怀孕

网友:
发热有些大,电容鼓包了。

网友:
我有个这牌子的DC-DC电源 输入24伏 输出12和5伏

网友:
输出4个电解里面3个好像是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