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容声BCD-576WYM电冰箱不制冷维修

楼主(2021-09-07):
家里的容声BCD-576WYM冰箱用了有10年+了,早上起来去冰箱拿菜,突然发现冰棒都软了,还以为是谁开了冰箱门,没关好,当时也没在意,就把门关好了,过了半个小时再去看,温度一点都没降,就意识到冰箱肯定是坏了。自己把冰箱挪出来,请出新剁手的BOSCH GO 2,自己配了个6.35转4的转接头,搭配数码之家的22合1批头,还挺好用的。从此拆机就是 SO Easy,把主板的背板和压缩机的背板拆开,插上电源,发现冰箱显示正常,风扇叶正常转动,压缩机不启动,也听到了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单独给压缩机通电,能正常启动。确认压缩机、电容、启动器、保护器都是OK的,问题应该出在主板上。把主板拆下来,接插件和大电流的焊点补焊一圈,装上主板,故障还是依旧,测了下几个关键点的电压也都正常,目测也没有烧坏的元器件,后来无意中发现把启动器从压缩机上拔下来,主板的压缩机输出端有220V的电压,插上启动器,电压就没有了,后来把继电器拆下来,用可调电源试了下,继电器能吸合,但是继电器吸合后常开触点还是不通,原来罪魁祸首就是继电器,后来直接把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直接短上,装上主板试机,压缩机嗡的一下就起来了,试了半个小时,制冷也正常。最后上某宝买了2个OZ-SS-112LM1继电器,避免大家走弯路,与大家互通有无。

BOSCH  GO  2

T12焊台

定制的铝合金手柄是不是很Nice

冰箱外貌

能耗指标

接线图

压缩机

压缩机型号

主板图

全文完,谢谢大家观赏,欢迎大佬指点!!!

网友:
都是好工具啊!

网友:
你是来晒工具的吧,顺便修一下冰箱

网友:
泰科继电器

网友:
拆的不彻底,建议把坏的继电器也拆了,看看触点为什么不通了? 而且还能搞点漆包线出来

网友:
楼主装备齐全,就是走了弯路

网友:
土豪,10年前就用576大冰箱!!

网友:
继电器有吸合没有通还真的很容易忽视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T12焊台多些钱败的!~我也想入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