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DRH20怎么样,有用过的坛友说下使用感受

楼主(2021-09-07):
大有DRH20怎么样,有用过的坛友说下使用感受。感觉比5401更轻,手感应该更好吧,锤击力只相差一点

如下图:

楼主:
轻型电锤还有什么其他推荐的吗

网友:
这个只能砖墙打孔吧

网友:
这个比5401小,型号5403。

网友:
我看着他这个手腕 感觉很难受  别扭的感觉  食指还是个大力金刚指 把开关捣透了

网友:
轻量化,挺好就是价格不美丽,跟5401一个家了

网友:
其实5401已经够轻了,再轻的话那些孔冲击钻也能打了

网友:
挺轻便的,618时祼机230

网友:
这个照片ps得够拙劣的,手指头都从开关扳机后边出来了。看图片设计的也不好,明明后边还有位置,偏偏要把电池向前边安,前边的重量更重了,单手握持并不轻松。

网友:
直接买5403,不要买DRH20

网友:
轻了一点,但效率就下降了!

网友:
登山爱好者的工具

网友A:
你也 说了
比5401轻,小

5401+4.0电池路过
拿着打和坐椅子上打洞还好
站椅子上,抬起来打洞眼,真的是累。。。

然后24V轻型
还有东成2个型号,某多多会便宜
会比大有便宜1档
东成电池也便宜
但缺点就是充电器只有1种慢充
不像大有
有慢充,标(快)充75W,和闪充

以及东成以后维修换配件不知道哪买
全网无配件零卖
大有的话全网还是有零配件卖的。。自己考虑清楚

以及24V电池有了后
你是上同品牌的  电钻,角磨,冲击扳手
还是跨品牌

比如东成电池,我记得可以加个转接器,给其他品牌
大有好像不行,好像是大有电池没有欠压保护,是做在机身上的(我也纠结很久,想上东成,可以多买块电池,而且东成的电圆锯24V的机身,会比大有便宜,后来想想还是大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 说了
比5401轻,小

我就是想问用的住不,手里有喜利得电锤,感觉有点重,想要一个轻点的

网友(2021-10-07):
两把我都有,打小孔用5403特别是天花板或者只能单手拿机器时,如果地面上作业可以双手拿机器的话,5401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