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闲着没事做了一个550电机拉马,用个大螺母做的

楼主(2021-09-07):
如题,最近不忙,想起来一起路边捡的大螺母。(垃圾佬啊~~~~~~)以前就是想做个550电机拉马的。
细节简单说一下吧,螺丝是用不锈钢螺丝做的,M8。中间的顶针直接用一根2.6的钻头。用车床打孔之后,裁了一段钻头作为顶针,硬度是够的了。
螺母是好大的,好像是路边路灯固定那种大螺母,镀锌的。简单画了个草图,用铣床铣的。
整体来讲,很不错,平时维修就拆550电机,尺寸就固定只能拆550的了。因为拆别的电机其实还有买的现成拉马的。
那个螺丝是自己焊接的,焊得好难看,角磨机打磨,和抛光机抛光了一下,没有这么难看。
就是闲着蛋疼。。。。
用时40分钟左右,和同事车工一起做的。我自己一个人做精度可达不到要求。哈哈!~~~~~~~~~~~

网友:
有车床干活就是爽yy

网友:
有床干活就是爽

网友:
十五 包邮  解君忧 ……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  这个会不会容易断中间的针   考虑一下结构参考摩托车截链器   螺杆和针可以分别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  这个会不会容易断中间的针   考虑一下结构参考摩托车截链器   螺杆和针可以分别进给 ...

中间的针我目前的是用一根钻头裁短的,按理是硬度够的,当时找过好几种材料,觉得这个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