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21-09-07):
一个2口手机充电器坏了,看了内部,前边是这样的

测量电阻应该是断路。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读阻值,色环数值能查到,不知道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有时候明显最后一位是金色,一般就是误差位,或者最后的色环离得明显远。这个电阻两端的色环距离一样,各两个环,离端点也一样,就是中间的离得很远。

没关注过,懂电源的朋友一眼大概就能看出来应该是大阻值的还是小的,起保险作用吗?再就是正常没法从距离看一般怎样看色环?

网友:
色环电阻第一位是没有黑色的,保险电阻的话找一个零点几的换上就行

网友:
保险电阻,换个保险管也行或者导线直连也行。

网友:
直接换成保险

网友:
老式充电器这里一般都是10欧姆的电阻,其实比这阻值小一点都能使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换个就好了

网友:
1呕的保险电阻。

网友:
棕黑金,1欧姆电阻,代替保险丝。

网友:
不明原因的烧保险,不要盲目的替换,先要排除电源故障。

网友:
1欧吧
主要是串个灯泡再通220V
亮一下就灭,问题不大

网友:
导线直连也行

网友:
看样子是1欧电阻,建议先在电阻位置串40W灯泡通电看看,如果灯泡闪一下灭了,充电器有输出,那么可以直接换上新电阻,如果常亮或者不亮的话就是充电器坏了。据坛友说灯泡可以用无极性电容代替,比如耐压400V的风扇电容,串电容的话只能看充电器有没有输出判断好坏了。保险电阻可以在废旧充电器上面找,如果是专用保险的话比保险电阻更好

网友:
最后一款黑色的,是误差。看一下前两天衡水老哥的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