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一台可以吸甲醛的空净,舒乐氏KJ1000F-A10使用体验

楼主(2021-09-07):
前言
上半年刚刚装修完房子,屋内一直存在残留甲醛和胶味,期间也想了好多处理办法,养绿萝,放活性炭统统都试了一遍,甚至买了老罗推荐的FOH除甲醛果冻,最后还是收效甚微。非常感谢@亿智蘑菇 提供的舒乐氏KJ1000F-A10空气净化器,这款净化器颗粒物CADR能够达到1000m3/h,甲醛CADR能够达到600m3/h,最低噪音只有32分贝,颗粒物CCM可以达到P4,甲醛CCM可以达到F4,同时还可以分解甲醛、祛除异味、杀菌等功能,从这些数据来看,完全可以满足一位新装修的用户来使用,加上带消毒设备资质的加持,相信除菌消毒效果会不错。不过至于这款空净的实际使用效果如何,还是希望大家随我一起体验一下吧,看看这台空净能否解决一些甲醛超标、异味严重、花粉过敏、扬尘污染等痛点。

开箱
与大多数空净的包装一样,舒乐氏KJ1000F-A10包装同样为立方体造型,不过舒乐氏KJ1000F-A10只有一层瓦楞纸壳板包装,之前在体验其他品牌的空净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有两层包装,或者是外层包装有木条加固。

在外包装的正面标注了产品型号、舒乐氏LOGO、产品宣传图以及能效标识和公司诞生年代。这里多补充一点舒乐氏品牌公司的知识,Soleusair,1997年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隶属于美西集团(MJC America Ltd)历经20多年,2019年8月,Soleusair迈出全球化布局重要一步,进驻中国市场,并将品牌中文名定为“舒乐氏”。

在包装箱的背面是空气净化器技术参数标准,其中有产品型号、额定电压、额定功率、颗粒物CADR、甲醛CADR、颗粒物CCM、甲醛CCM、能效等级、颜色、净重、毛重等信息,对于一些详细参数将会在体验过程中详细介绍。

市面上所有的空气净化器应该都是白色,至少我目前体验过的空气净化器都是白色,所以舒乐氏KJ1000F-A10也不例外,体积还是瘦小,只要能放得下床头柜的地方它就能塞进去。

细节
从舒乐氏KJ1000F-A10造型就可以判断出滤网类型,因为舒乐氏KJ1000F-A10采用了大部分净化器常用的立方体设计,这种设计是专门为双侧滤网设计的。从产品尺寸参数来看,这台空净稍微显得有些敦实,不过将其立在墙角时,又不是那么显得占地面积大。

机身正面顶部为Soleusair的LOGO标识,在LOGO标识下方是大面积智能屏显,这块屏幕在出厂时有一块透明塑料膜覆盖着,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如果不嫌影响观看动态数据,用户可以不撕毁这款保护膜。

舒乐氏KJ1000F-A10的两侧为出风口,出风口为格栅设计,在保证出风通畅的情况下,还可以阻挡一部分灰尘进入电机内。在出风口靠上位置进行内凹处理,形成了一个隐形的把手设计,十分方便移动和搬动。

机身背面设计与正面设计遥相呼应,下方同样为进风小孔设计。

而上方与智能屏显对应的是感应器区域,该传感器为PM2.5激光超敏传感器,同时还集成了VOC检测、温度、湿度等感应,传感器的外覆盖着一个塑料保护壳,用户可以自行拆卸更换。在PM2.5传感器的右侧为铭牌信息,从铭牌信息中可以查阅到产品型号、颗粒物CADR、甲醛CADR、颗粒物CCM、甲醛CCM、颗粒物和甲醛的净化效能等信息。

两侧出风口面底部都用“OPEN”字样做了标记,因为在“OPEN”处有一个隐藏式的内扣把手,在背面出风口面靠下位置是电源接口,这个电源接口没有防尘盖设计,所以长时间使用后可能比较容易积灰。

舒乐氏KJ1000F-A10顶面为逻辑操作区域,其中包含了包含风速、智能、睡眠、定时、开关、UV光催化、童锁、等离子、更换滤网等操作,不过开关按键与其他按键的设计稍微有些不同,每个触摸操作上方都有一个对应的指示灯,用来显示当前操作状态。由于面板采用了白色设计,所以我非常担心舒乐氏KJ1000F-A10用久了,触摸按键区域会发黄或有污垢堆积。

舒乐氏KJ1000F-A10底盘的万向轮采用了静音式设计,这个设计的好处便在于移动非常方便,可以移动到各个房间。

一般空气净化器的滤芯都会有单独的防尘透明塑料膜包裹,这次舒乐氏KJ1000F-A10也不例外,为了提醒用户在使用机器前撕掉塑料膜,在开关键的下方还有一个小tips——“开机前请去除滤芯包装袋”。

舒乐氏KJ1000F-A10内置了BLDC强动力无刷电机,在动力方面舒乐氏这款A10设计还蛮用心的,两个电机呈竖排设计,同时舒乐氏KJ1000F-A10还采用了发明专利双进双出风道设计,双侧进风,双侧出风,一次双循环,同等条件下要比传统空气净化器多净化一倍空气。

再来看看下一个卖点——磁吸式舱门设计,由于每台空净都需要后期更换滤网,所以免不了要拆卸舱门,舒乐氏KJ1000F-A10的磁吸式舱门非常方便拆装,给后期拆装换芯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为了防止熊孩子由于好奇心触碰机器,当机器运行时打开舱门,机器就会自动停止运作,所以有些用户通电后机器有可能不工作,这时要仔细检查一遍舱门是否扣好。

一台好的空净主要看滤网材质,舒乐氏KJ1000F-A10的复合滤网一共有五层,从外到内分别是初效滤网、HEPA载银滤网、猎醛因子网、紫晶除霾网、光触媒网。初效滤网主要用来过滤大颗粒尘埃粒子、毛发、碎屑等能看得见的杂物。HEPA载银滤网能够有效拦截粉尘、颗粒物,并通过银离子持续消灭滤网上的细菌,冠状病毒去除率可以达到98%以上。TCF猎醛因子网能够捕捉空气中的甲醛,把甲醛锁定在除醛滤网上,进行催化分解;高活性猎醛因子在遇到甲醛后,就产生中和反应,生成无毒的水和其它一些化合物;让甲醛不再返回到空气中,从而真正做到有效吸收甲醛。紫晶除霾网能够释放Wolfram-74合金粒子场,主动捕杀空气中的细菌病毒,病毒去除率≥99.9%,细菌去除率≥99.99%,同时兼顾了负离子降沉颗粒物和等离子除菌的功能。光触媒网采用了4重UV紫外线设计,UV紫外与氧化钛催化起到光触媒作用,快速催化异味,起到除异味的功能。

配件
介绍完各部分细节后,这一章节再来看看随机赠送了哪些配件,仔细倒腾过后,发现舒乐氏KJ1000F-A10附赠了一份使用说明书、一张APP配对操作说明、一个配件盒。

打开配件盒后,发现只有一根电源线,这里稍微有些失望,居然没有遥控器,一般空净为了照顾家里老人的操作习惯,都会专门配一个遥控的。

操作
通电按下开机键后,主机正面的显示屏会亮起,其中会显示PM2.5数值指数、VOC污染状态(优为绿色、良为蓝色、中为橙色、差为红色)、温度显示、湿度显示、滤网寿命条显示。

当进行相应的操作时,操作按钮上的指示灯会相应地亮起,其实这些操作都是独立的,各个操作可以叠加进行。

显示屏幕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左侧区域为风速、湿度、滤网寿命状态显示,中间区域为PM2.5值、智能、定时、无线、睡眠、童锁、等离子等状态显示,右侧区域为定时倒计时、温度和VOC污染状态显示。在操作面板上进行的每种操作,不仅在操作面板上会有对应的指示灯亮起,同时在智能屏显上还是有相应的状态变化。

在介绍附件的时候并没有发现遥控器的存在,所以舒乐氏KJ1000F-A10只有两种操控方式,另一种操作方式便是APP操控,用户需要下载“智能涂鸦”APP进行联网配对。净化器只能接入2.4Ghz WiFi,如果家里有合频的路由器,需要将频率分开才能配对成功。在手机端的操作逻辑和触摸按键大同小异。

风速
经过前面的介绍,相信屏幕前的用户已经对这台能分解甲醛的空净了解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咱们直接进入实际体验环节。

最能反映洁净空气量的便是净化器的换气量,由于测试换气量有一定困难,这次测试采用了间接测试法,就是测量出风口的风速,出风口的风速越大,其换气率越高,同时洁净空气量也越高。净化器一档工作时,此时风速为1m/s。

净化器二档工作时,此时风速为1.7m/s。

净化器三档工作时,此时风速为3.9m/s。

净化器四档工作时,此时风速为5.0m/s。

净化器五档拉满工作时,此时风速为5.9m/s,此时的空气净化器换气率应该是最大的。整体下来,感觉舒乐氏KJ1000F-A10能够达到70-120平方米的使用需求。

噪音
一台空净适不适合家用的另一个标准便是机器产生的噪音不能影响到睡眠休息,所以这次体验也专门模拟了睡眠场景:将舒乐氏KJ1000F-A10放置于床尾位置,然后测试床头能够听到的噪音。

净化器一档工作时,产生的噪音为33.6分贝。

净化器二档工作时,产生的噪音为47.4分贝。

净化器三档工作时,产生的噪音为53.5分贝。

净化器五档工作时,产生的噪音为61.2分贝。整体体验下来,舒乐氏KJ1000F-A10净化器还是对噪音进行了严格把控,不过由于环境噪音的干扰,睡眠噪音并没有达到官方宣传的32分贝,但也没相差太多。

净化
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果也许是用户最为关心的,如果一台空气净化器净化效果不好,也就没有购买的意义了。

这次净化效果测试一共分为两个场景,其中一个场景便是测试甲醛净化效果,因为家中刚刚装修完,所以屋内的甲醛含量不言而喻,将甲醛测试仪放置在次卧中,初始值为0.056mg/m3。

打开舒乐氏KJ1000F-A10一刻钟后,甲醛浓度迅速降为0.022mg/m3,整体看来,甲醛净化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舒乐氏KJ1000F-A10的猎醛因子可以把甲醛捕捉并锁定到滤网上,通过紫晶催化直接将甲醛分解,使甲醛不会再挥发到空气中,这一点比传统的活性炭滤网吸附过滤要更放心一些。

最后一个测试便是净化效果测试,测试环境为封闭的10平米小卧室,然后点燃若干檀香,制造一个空气质量爆表的环境,启动空气净化器后,屏幕显示PM2.5浓度值为450μg/m3。

大约30分钟后,空气质量检测仪显示空气为优,此时净化器PM2.5浓度显示为7μg/m3,整体净化效果还是不错。

能耗
现在空净算是家里必备的家用电器,有些人习惯看看这个电器的功率到底有多大?净化器一档工作时,此时功率为8.6W。

随着风速档位逐渐拉满,其达到最大功率可以达到92.38W,功率略高,但是长时间满档工作的情形并不多见。一档工作时大概一周不到1度电。

场景
舒乐氏KJ1000F-A10产品实际尺寸为330*700*712mm,全系白色配色,能够与各种家装风格形成百搭。

由于家中采用了实木风格装修,比较偏中式,但是舒乐氏KJ1000F-A10放置在各个角落也不显得突兀。

总结
经过一周多的试用,舒乐氏KJ1000F-A10体验就到此为止。在外观方面,舒乐氏KJ1000F-A10采用了双进双出设计,过滤的效率出乎意料的满意,体积控制得非常好,其合理的万向轮设计使其在挪动时更为方便。相对于面向重度污染的超大型净化器来说,舒乐氏KJ1000F-A10则拥有较轻的机身总重和较小的体积优势。在滤芯方面,舒乐氏KJ1000F-A10采用了初效滤网、HEPA载银滤网、猎醛因子网、紫晶除霾网、光触媒网合成的复合滤芯,不仅可以过滤颗粒物/微生物,而且还可以强力吸附分解甲醛、甲苯、TVOC等有害气体。在功耗方面,在一档工作时,24小时运行一周才一度电。在噪音方面,其最低噪音只有33分贝,略高于官方宣传的32分贝,当将其放置在床尾时,也丝毫不影响睡眠休息。在CADR方面,颗粒物CADR能够达到1000m3/h,甲醛CADR能够达到600m3/h,净化效能非常高。总的来说,舒乐氏KJ1000F-A10是一款净化能力很全面的空气消毒智能管家,一机可以解决全家的空气质量问题,还是蛮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