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便携音乐光驱 松下KXL-810AN拆解

楼主(2021-09-07):
最近又捡漏了,闲逛某二手平台偶遇这台便携音乐光驱,
卖家说是从日本带回来的,没有电源测试(这种话十有九都是假的,一般都会搭电测试过的)不包好坏,
由于本人比较钟爱带音乐播放功能的光驱,而且这种便携的相比台式机的更加稀有,
加上价格也是配件的价格,就当坏的捡回来看看能不能折腾好。

收到货,找了个电源转接头,测试竟然可以正常播放音乐,真实难得

这是松下日文官网的资料

以及电子版说明书,这么多年的老古董还提供支持,不愧是大企业

只可惜说明书也是日文的,不过从图片可以看出,这说明是可以当光驱连接电脑、也可以当随身听欣赏音乐

机器外观细节

机身详解

配件一览

背面的SCSI接口

开盖

底部铭牌,全是日文,纯正的日本生产

在铭牌右下角有个编码开关

编码开关是用于SCSI接口的

拆解

机器比较容易拆解,拧下底部的螺丝即可拿下顶壳

按键使用了金属弹片固定

外壳材质为ABS,得益于好的用料,才能让它坚持到今天还完好如初

接着拆下光头组件,一共三条排线和一条地线

拆下光头组件

黄铜材质的转轴

光头

背面

光头驱动电机

传动齿轮

接着看主板正面

板号

液晶显示屏

操作按键以及音量旋钮

OKI M531021B 芯片

贴片电容以及3.5mm耳机音频接口

TA 825 芯片

JRC2904双通道运放芯片

这里一个空的芯片焊盘

开盖检测限位开关

液晶屏侧面,可以看出是双层玻璃

松下AN8481SB驱动芯片

电源电路

电感电容

继电器

两颗独特的电容,从防暴纹可以看出估计是红宝石

果然没错

电池盒触点

电池盒说明

这个四脚的是整流桥?光耦?看电路板标记原来是个电感

1020电源IC

松下AN8612NSB芯片 用于SCSI接口

SCSI接口

没想到竟然是本田HONDA生产的

楼下继续...............

有分的评分,没分的点赞。

楼主(2025-05-12):
相关帖子:
松下KXL-D742 拆解打理

楼主(2021-09-07):
接着看主板背面

底壳竟然还有一层铝片覆盖着,起到屏蔽作用

主板背面的元件密密麻麻的,非常养眼

SCSI接口引脚

夏普液晶屏幕驱动芯片

两颗晶振

编码开关,ALPS的

镀金引脚

这个拨杆开关是隐藏在铭牌下面的,作用不详

三菱M37752S6CGP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

JRC2904双路运放芯片

东芝TC9449AF-20芯片,音频处理器

晶振

JRC3414双路运放,用于耳机放大输出

小电阻电容

OKI M511666C-G0TK 内存芯片

三洋LC895126 SCSI解码器

晶振

电机驱动

小元件

这里还有一颗按钮,作用不详

3776A电源IC

拆解到此完毕,发现整机竟然没有一颗索尼芯片,非常难得。
顺便用酒精清洁了内部灰尘。

清洁完成通电测试一下

由于托盘结构简单,完全可以作为开盘机使用

不得不说以前的老机器做工真的不错,音质也不逊,直接推头戴式耳机都不在话下。索尼WH-1000XM3耳机拆解超链接

其实我并不喜欢听光盘,太累赘了,光盘也碍地方,还容易刮花。都是用无损播放器以及电脑比较多。
不过这种东西,收藏大于使用,情怀嘛。

官方文档(PS:下载需M币)

谢谢观看

网友:
没看到主控芯片,我很奇怪,同样的文件为什么有人说cd播放出来的音质更好,看一下cd的集成度也不高,运算速度应该也不快。
集成度高的,运算速度更快的芯片咋就音质比不过CD

网友:
好东西啊,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说是八几年出品的CD机,个头大,质量过硬,主打音质,设计上是往台机看齐的,后来的CD机就往轻薄、时尚、省电方向发展了,音质不是设计方向了。

网友:
想不到便携机都做成台式机的高级做工了。

网友:
有看过这个,不过我捡了一个飞利浦的,太懒没发帖

网友A:
运动起来会不会卡顿呢

网友B:
真不错啊,可惜当年太穷,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起来会不会卡顿呢

内存太小,抗震效果是比较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啊,可惜当年太穷,买不起

现在买个满足一下

网友:
做工是真的不错

网友C:
高清啊开关上的小毛都拍得清清楚楚。
这个音质应该比MP3好吧,可是家里已经找不到CD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清啊开关上的小毛都拍得清清楚楚。
这个音质应该比MP3好吧,可是家里已经找不到CD碟了
...

自己刻录光盘

网友:
日系早期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个

网友:
可以播放CD的外置光驱

网友:
电路板看着舒服。

网友:
书橱里还有五十来张CDR,估计要带到坟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