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5年梦想·开端Sony/索尼掌中宝摄像机CCD-M10拆解

楼主(2021-09-08):
================
0、前情回顾
================

好久不见了,我再次拖延了很久之后继续更新摄像机系列拆解帖子,有想了解之前内容的朋友请戳(从广播级走入家庭,80-90年代的摄像机系列拆解贴 )拖延这么久是因为各种事情从中作梗,这次抽出一些时间更新积累的素材~我手上还有无数的资源没有更新,看接下来的安排情况,给大家陆续补全缺失的内容,比如Hack采用彩色寻像器的摄像机,展示并拆解我手上收集到的所有格式的磁带,以及拆解部分CCU和广电设备巴拉巴拉……

本文提到的维修手册:
点击我下载,密码:khg9

目录:
1、背景介绍
2、外观展示
3、拆解分析
4、重新点亮

================
1、背景介绍
================

这次更新,我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梦想开端标题,但实际上有点标题党,Sony第一台8格式的摄像机是1985年1月份推出的M8型号,这台当之无愧是开山之作,使用CCD作为成像元件,并且采用8mm格式磁带,当时售价达到19万8000日元。

M8摄像机介绍(Handycam的标识最开始是没有印在机器上的,后续M10发售之后才有M8机身上印)

但随后很快就Sony便推出了M8的“升级款”M10,这个升级仅仅是更换了一个外壳,内部构造和元器件都没有变化,也没有任何功能升级,甚至两者的维修手册都是通用的(本文拆解研究使用的就是M8的手册)但售价却降低到16万8000日元,既然内部构造什么的都没有变化,那对不起了,我要借M10的尸还M8的魂,无论怎样,M8(M10)都是Sony掌中宝的初号机(二号机)。

Handycam掌中宝品牌标识的变迁,左下角是最开始设计的样子,在M10摄像机上首次出现,最上面是数字时代的掌中宝标识,沧海桑田

Sony爱好者收藏当年的宣传小册子,M10的卖点和M8相同,都是巴掌大小的摄像机体积,比巴掌小的8mm磁带,由于机器和M8一样,仅仅支持摄录,不支持回放(playback)所以官方一般是搭配放像机来售卖,小册子上也可以看到卖点和售价等信息

在M10的维修手册首页(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机器的数,和M8的完全一致(上),都是定焦镜头,需要手动对焦,光学取景器

================
2、外观展示
================

在一次偶然的线上地摊中,我找到了这台机器……虽然丢失了很多东西,不过光学取景器半边还在,土啊泥啊就不说了……
外观的图片,眼罩还健在,真是不容易,算下来这机器也有36岁了(1986-2021)机器带仓下面可以看到掌中宝的英文标识

前面镜头盖子是开机开关,和M8不同,M10的盖子全部包裹了前脸

侧面的光学取景器和电池仓,MIC的外套早已经消失在岁月的尘埃中

后面是眼罩和操作面板,除了下面的开仓键,就是红色的录制按键,剩下的……没有了

底面是铭牌,M10显示了这台纯净的洋血脉(日本地区一般没有后缀,大陆这边和欧洲一般是E后缀,美国是U后缀)

机器上的开关很少,在机头位置有两个,切换白平衡和对焦开关

时间很长了,镜头竟然还没有发霉

机头和机身只用了很少的螺丝固定

这行英文的意思是光学取景器/麦克风

透过光学取景器看到的画面,非常有年代感了……

前面是安装电池的舱门,M8、M10、V30都是这样安装的

前脸,左侧小窗就是取景器的进光口

镜头镀膜,参数已经写在下面了

8mm带仓,窗户玻璃已经没有了,可以看到里面的带轮

录制按键,上面那个按钮可以分离左右两半

分离开来就是这样,之前在网上见过没有取景器的左半部分

为啥要弄成可以分离的,至今也想不明白

================
3、拆解分析
================

两部分通过这几个触点通信,维修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和定义

麦克风的触点

光学取景器里面可以看到状态显示的4颗LED灯,原来是通过这几个导光柱传递过去的

电池仓部分没什么好拆的,简单给大家展示下

右侧的释放电池机械结构还挺巧妙,不过这张图的重点在于中间塑料上印刻的时间——86年5、6月

给他上电,发现有不少负载,莫非这台机器还能复活?不过很快就给我打脸了,机械部分带仓控制的按键已经无效,机器仅仅是一阵动作后,就自动关机,负载归零,我搞不明白哪里出了故障,更关键是这机器没有寻像器或任何视频输出,所以也无法判断摄像部分工作是否正常,得了,继续拆吧

早期Sony机器设计的样式还比较死板,除了方块还是方块,这个时代还是工程导向,先做好里面的电路,再包一个外壳就拉倒了,完全没有设计

从这个前面板就看得出来,Sony的设计师没有话语权哈哈

拆掉前面,左右两侧两个外壳就散架了,里面是一体的电路机械

没有外壳的M10,真的和M8脱掉衣服看不出来区别,内脏完全相同

后面的LED灯

镜头模组的贴纸,Sony摄像机的镜头和成像元件上,一定会有类似的贴纸,MKM之类的英文缩写,有哪位大神科普下,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请注意下面贴着金色贴纸的Sony CCD组件

上电后,磁鼓转的飞快……但是带仓不动如山,可能是老化了?

这个时代的带仓组件,还是初代比较笨重的

这张图可以看得到,机器分两部分,左侧是camera摄像部分,右侧是recorder录像部分,加在一起就是摄录机,camcorder

看前面部分背着沉重的金属屏蔽外壳,就知道是DC-DC模块了,要做好屏蔽才不会有干扰

机壳是金属的

光学取景器我也拆下来了,但是它是一体化的,镜片没办法拆下来

还挺有意思,留下了

分离摄像部分,只需要拧掉几个螺丝,这是固定三脚架的螺口,安装在机身强度最高的骨架上

手贱,先拆开壳子看看里面

DC模块,供电变压模块

侧面看过去,录像部分其实还是非常复杂的,CCD的驱动组件远比摄像管要复杂,但是半导体的发展速度有摩尔定律支持,才逐渐让驱动组件小型化,CCD才得以普及

前面摄像部分的板子连板子,变成了一坨

打开其中一片,才知道里面很密集……

拆到这里,我忽然萌发出一个想法,那就是:既然Sony工程师这么模块化的开发了这台设备,那单独让camera部分工作,抛弃掉recorder部分,直接输出视频信号,当成一个摄像头怎么样?
说干就干,我立刻查看了维修手册

在原理图部分,非常明显,在camera部分,包含了一切支持独立运行的组件,包括DC-DC模块,而反馈给recorder部分的,仅仅是Y、C两路视频信号和一些操作信号,真的是天助我也!

紧接着,在维修手册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几个Testpoint(TP)测试点,用于测试功能,其中就有rec.c和rec.y,这两个是视频信号,只不过摄像机输出的是色度和亮度分离的信号,Y表示亮度,C表示色度,对应S端子的传输模式,并且机器是NTSC格式,咱们常用的是PAL格式,emmmm……先干了再说!

上电之后,的确有开机视频输出,不过怎么看,都是黑白的,并且没有任何影像……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是摄像部分坏掉了?

没办法,只能继续拆解走一步看一步了,加上我想让它单独工作,肯定要切断和主板的连接,我要继续

拆掉DC模块,后面还有金属屏蔽罩,侧面有编号

继续拆,拿掉屏蔽罩,下面露出了好多电位器,肯定是调试使用的,CCD使用时间不长,密集的AD转换和调试必不可少

当我最终拆掉镜头组的时候,我意识到问题出现在哪里了,镜头就像人眼,如果人眼晶状体出现浑浊导致白内障,那视网膜神经再怎么健康,也没办法看到东西,这不,里面的红外截止滤光片组件出现白内障(发霉)了

这个非常严重,一点都不透光了

拆掉滤镜片之后,CCD展示在我们面前,多么透亮啊

翻出来TR55拆出来的滤光片,大小差不多,换上去!

光明重新来到了!
不过我马上遇到了另外更困难的问题,还记得刚上电的时候,机器一阵动作吗,动作结束之后,机器大概在2秒后就自动关机了,因此摄像部分能工作的时间,也就几秒钟,随后被强制断电关机,这里肯定主板的某个机构控制的,因此下一步,我Hack的方向在于让摄像部分能够持续工作!不过先完成剩余的拆解工作!

将主板解放出来,为了更好的Hack,我决定先抛弃笨重的带仓机械组件

带仓背后,皮带很坚挺!

看一眼主板

这次重点就不放在主板上了,虽然这上面肉也不少,IC不够集中但数量很多,主板面积很大,并且通过叠层的方式堆叠出不少空间

通过这种排线和机械组部分连接

带仓部分

对比TR55的带仓,初代8mm带仓显得比较臃肿

8mm磁带,在家庭录像带格式中,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与VHS-C一并成为两大霸主

嘿嘿嘿V30的机器我也搞到了一台,实际上带仓和M10是相同的

================
4、再次点亮
================

点亮这台机器,面对的两大难题在于:
1、如何让摄像部分与主板断开连接后能够正常工作
2、如何让摄像部分加电持续运行

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得一并解决,所以我要查找维修手册对应的原理图和电路图。
首先解决第二点,如何让摄像部分加电持续运行,我把目光放在了供电DC模块上,首先查到模块的接线定义:

可以看到,它的供电输入端是最左侧的UNREG 6V,这个从DC和电池那边过来的,是电源,紧挨着的是GND接地,这下可以给它直接供电了!
但是连接可调电源后,测量它的输出端,发现哪一路都没有输出,那就是说明,这个DC模块是不工作的!再仔细看,原来有一路P ON通向电源开关,是由电源开关控制它的开闭,经过我的探索,发现只要给它高电平,让P ON和6V供电连接,它就有输出了!紧接着,有输出,camera摄像部分就可以持续工作了

因此,我拆开DC模块后,跳线短接一下第一脚和第三脚,就OK了

直接从DC模块上引出红黑两电源线,接电测试

没问题,非常激动的手在颤抖,采集卡上有图像了,持续稳定的工作!

拍墙上的iPhone标本,手动对焦OK

问题2解决了,看问题1也变得容易起来,找到摄像部分和主板连接的排线:

看这个定义,似乎没有和摄像控制有关的引脚,电源开关已经搞定,我索性剑走偏锋,直接把排线撕掉!

撕掉后,工作良好!赌赢了

这下问题都搞定了,让我们再好好看看摄像部分吧,毕竟这是这台机器的精华所在,CCD组件

展开好几块PCB,才发现原来如同叠被子那样,折叠的PCB

背后没有原件,都是测试点

其实这部分排线已经可以去掉了

核心CCD板

可以看到,CCD下面有一个贴纸和CCD编号相同贴纸的器件,在维修手册上写明了,如果要更换CCD,请同时更换配套的下面的器件(一时间翻不到在哪写了,等找到了再补上吧)

25W像素的CCD,尺寸竟然是2/3英寸的,这个时候还是大气

操作手册上关于CCD有好多页内容,大家可以下载来看

继续拆解

保护CCD的外壳是金属的

镜头是定焦的,通过旋转来校正对焦,光圈组件也在镜头组上,拧掉上面的镜片组,就可以看到光圈

和螺丝一样的镜片组

光圈和螺纹

平时光圈是紧闭的,上电才打开

重新测试下,黑白这个我尽力了,怎么调整,都没办法输出彩色……只能默认色彩坏掉了

整个过程即将结束,再看一眼这两个名牌标识吧,Handycam的时代在那时才刚刚开始~
这个机器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周,再次点亮的那一刻,欣喜之情溢于言表,1986年的CCD组件重新焕发新生,真的非常漂亮~

全文完

资料及附录:
一个叫Sony的小子
30年的情怀 索尼Handycam摄像机进化史
索尼CCD-M8摄像机
Sony编年史

网友:
做成分体的是不是为了方便更换更高级别的取景器和立体声话筒。总之分开有分开的好处,有各种可能的拓展性。

网友:
半夜发帖拆的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当年也是十几套房的价格啊。

网友:
几十年前就能集成这种程序,让我对日本的电子行业刷新了看法

网友:
很喜欢老录像机,可惜那时候都是磁带介质,而且都是皮带驱动的,难收藏

网友:
当时也就“普通家庭“马哥能买得起吧

网友:
没有彩色的情况,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哈色度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制式转换的问题

网友:
看完了 自卑啊!

网友:
认真拜读了,LZ真是花了功夫,我们从中学到了一些,感谢分享!

网友:
这货够老的,保存到现在可不容易

网友:
点赞,我也拆摄像机,拆完没有拍照片,更没有分析,像你学习

网友:
大神级拆解!

网友:
一直对摄像机不敢兴趣,也许因为价格太贵了,记得1998年Sonyhi8要买8000,虽然贵,当记得当时有两个富婆就买了一台,对我来说录像机的价格靠谱一点

网友:
真是高端的设备啊,难怪电路如此复杂

网友(2023-03-01):
日本人真会做东西。好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