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已解决]大伙帮看看vc870c+这两个位置是啥芯片

楼主(2021-09-07):
如下图

板号890C+ 4v0.9
猜测黄色框里是ldo ht5725,红色框里是cd14011bg,还是lm399?
另外哪里有合适的ame7106买啊。淘宝找不到以前看到的2块一个牛屎芯了

补充1:ldo应该是me6201a50。稳压5v

网友A:
焊盘不是写着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是写着型号吗?

t13和014啥解释?

网友B:
还不如出个邮费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出个邮费返厂

确实离深圳挺近的,但本论坛不就图折腾的乐趣咩

网友C:
那个多脚的两个都有可能,我的ut39a是4011,坏了,拆了好几个其它表想拆个竟然都不是4011,跑一下线路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多脚的两个都有可能,我的ut39a是4011,坏了,拆了好几个其它表想拆个竟然都不是4011,跑一下线路分析 ...

我拆了块890d,这个板型很接近。ldo的型号应该就是me6201a50,这个sop14的还是被打磨的。

网友D:
14脚的单片机,控制背光和自动关机和开机的,还控制蜂鸣器。坏了,找不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脚的单片机,控制背光和自动关机和开机的,还控制蜂鸣器。坏了,找不到配件。 ...

真是个让人心碎的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个让人心碎的真相

可以用运放改一下,运放控制待机时间,和背光时间,蜂鸣器也改一下,只是十多分钟后要把拔盘重新拔至off再拔回来,如果能打板做个小板子焊接在集成电路位置应该更好,或者有编程能力编个程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