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抓住一只山蚊子,调姿后不知道被什么吃掉了

楼主(2021-09-08):
这种蚊子偶这边叫山蚊子,估计山上比较多,个头比普通蚊子大4~5倍,脚特别细长
前段时间飞进来一只,正好抓起来做标本

照例要先调姿,长腿太容易折断了

和大头针、订书钉比,个头确实大

很明显的俩“平衡锤”,双翅目典型特征

侧面看

第二天晚上回家发现,它的腹部不见了

过一个晚上,竟然只剩下腿和翅膀

不知道被什么吃掉了,小强?

可惜这样一个好标本,后面再做要拿个罩子保护起来

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大蚊
大蚊,双翅目大蚊科昆虫。体细长似蚊,足长。有的很小,长的可达3cm。飞行慢,常见於水边或植物丛中,不叮咬人或牲畜。幼虫圆柱形或略扁,头部大部骨化,腹末通常有6个肉质突起。陆生、水生或半水生。幼虫通常食腐败植物,有些种类的幼虫肉食性,有的危害谷类和牧草的根。一冬都进食,到春天进入休眠
大蚊小至大型,体细长少毛。灰褐色至黑色。头大,无单眼,雌虫触角丝状,雄虫触角栉齿状或锯齿状。主要特征是中胸背板有一"V"形沟,翅狭长,平衡棒细长。足细长,转节与腿节处常易折断。成虫口器退化,无法进食

谢谢观赏!

网友A:
红烧油炸煎炒。。。?

网友B:
这翅膀跟蜻蜓差不多了

网友C:
这个蚊子吃什么  嘴那么长扎不进人皮肤吸血吧

网友D:
江湖上有一种叫化尸什么来?你肯定给他用了

网友E:
你家生态环境搞得好    常有食肉动物出没

网友:
成悬疑迷案了

网友F:
平衡锤是双翅目昆虫的特征,是它的一对翅膀退化形成的,这个应该是摇蚊,不咬人的

网友G:
应该是被小强,或者蜘蛛,或者蚂蚁,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烧油炸煎炒。。。?

云南一盘菜的蚊子,也许就是这种

网友H:
楼主一定要把吃掉它身体的凶手找出来,然后做成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翅膀跟蜻蜓差不多了

还是没蜻蜓大,不算脚的话比一元硬币稍大点

网友:
见过这种,飞得慢,很好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蚊子吃什么  嘴那么长扎不进人皮肤吸血吧

网上说它的口器退化了,不能进食,估计只能消耗羽化前幼虫积攒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湖上有一种叫化尸什么来?你肯定给他用了

可不是偶,小强可能会这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家生态环境搞得好    常有食肉动物出没

可能是窗台养花所致,地虱子、蜗牛、各种小昆虫比较多,鸟也经常来

楼主:
月黑风高,杀手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衡锤是双翅目昆虫的特征,是它的一对翅膀退化形成的,这个应该是摇蚊,不咬人的 ...

从体态和尺寸上看,这只是大蚊,而不是摇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被小强,或者蜘蛛,或者蚂蚁,吸了。。。。。

没蚂蚁,也没发现蜘蛛丝,最大可能性就是小强,来无踪去无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一定要把吃掉它身体的凶手找出来,然后做成标本

要不,搞个监控,再放点诱饵,引蛇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