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jycp-21p电磁炉,求救

楼主(2021-09-08):
家里的九阳电磁炉,被一个小强导致短路冒烟,折腾了几天都没搞定。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接灯泡开机正常,直接电源会烧r503 10欧2瓦绕线电阻和d502 4148二极管。另外,检查发现一个安规电容2u,只有1.2u,一个fr104二极管坏。实在是找不到哪里短路了,求救各位大神们,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er12坏了

已经换了新的,检测正常

网友B:
从你坏的这两样东西判断,好像只能是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有短路。偶尔会电压过高击穿。

网友A:
检测图中圈内元件,试机时先断开后面的17V和5V负载

网友:
C500也要查查

网友C:
d500 1n4007和c500 400v10微法性能变差,灯泡比较温和,直接电阻受不了刺激了,浪涌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d500 1n4007和c500 400v10微法性能变差,灯泡比较温和,直接电阻受不了刺激了,浪涌冲击。 ...

d500是16V稳压二极管,c500 400v10微法电容,已换,换一次,直接电,电阻烧1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坏的这两样东西判断,好像只能是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有短路。偶尔会电压过高击穿。 ...

网友:
引用 楼主:
d500是16V稳压二极管,c500 400v10微法电容,已换,换一次,直接电,电阻烧1次 ...

d500不是右边16V是左边1000V。16V的也不可能给400V电容做马前卒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01的电阻正常。d500资料显示是1n4007,已更换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r501的电阻正常。d500资料显示是1n4007,已更换过

刀片切断铜箔。缩小一下排查范围,搜捕损坏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片切断铜箔。缩小一下排查范围,搜捕损坏器件

万用表检测viper12周边阻容元件正常(没有上电,办公室木有灯泡)。除了烧坏的那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坏的这两样东西判断,好像只能是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有短路。偶尔会电压过高击穿。 ...

万用表检测T500变压器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图中圈内元件,试机时先断开后面的17V和5V负载

检测圈内元件正常。d5,d6,d500,zd500,已更换过。

网友D:
你的电阻质量问题

网友:
或者是你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阻质量问题

10欧2瓦电阻么?上次烧viper12,一起买了几个这个电阻,更换后使用2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欧2瓦电阻么?上次烧viper12,一起买了几个这个电阻,更换后使用2年。

d501、r500、c501损坏也容易烧viper12

网友:
18v后级过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