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套18支规格的十字批头

楼主(2021-09-08):
买了套18支规格的十字批头
纯点数记录一下规格,发个图,等用上了再评价

1.6*00
1.6*0

2.0*00
2.0*0
2.0*1

2.5*0
2.5*1

3.0*0
3.0*1

3.5*1

4.0*1
4.0*2

4.5*1
4.5*2

5.0*1
5.0*2

6.0*1
6.0*2

网友:
价格多少呢? 我也想配一些批头

网友:
这么细的批头拧螺丝对机器扭力要求很高吧,

网友:
十字批头真的有需要这么多的规格尺寸的?

网友:
十字头常用的就PH1,PH2吧,我觉得更应该配几个长度长一些的。

楼主:
中国国家标准GB944.1-85 螺钉用十字槽
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ISO 4757 - Cross recesses for screws
规定了适用于螺钉、自攻螺钉及木螺钉的十字槽

1、H型十字槽——目前为优选槽型
2、表1H型十字槽……槽号 No. :0 / 1 / 2 / 3 / 4 五种

实际使用中
还有精密系列 ph000 ph00,特尖

6.53的批头6mm的杆 一般可以做到 ph2 ph3 ph4 是工业用的……

具体要看厂家生产的 组合 或者 专用螺丝刀规格
还要看螺丝生产厂家的十字槽 公差

螺丝刀  和 十字槽公差不同,出来的组合实在是千奇百怪 ,不一定可以精密贴合
要分场合选择是破坏螺丝还是保护螺丝

楼主:
序号        标准号        是否采标        标准名称        类别        状态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GB/T 845-2017        采        十字槽盘头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2        GB/T 846-2017        采        十字槽沉头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3        GB/T 847-2017        采        十字槽半沉头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4        GB/T 822-2016        采        十字槽圆柱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6/2/24        2016/6/1
5        GB/T 819.1-2016        采        十字槽沉头螺钉 第1部分:4.8级        推标        现行        2016/2/24        2016/6/1
6        GB/T 818-2016        采        十字槽盘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6/2/24        2016/6/1
7        GB/T 819.2-2016        采        十字槽沉头螺钉 第2部分:8.8级、不锈钢及有色金属螺钉        推标        现行        2016/2/24        2016/6/1
8        GB/T 823-2016                十字槽小盘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6/2/24        2016/6/1
9        GB/T 820-2015        采        十字槽半沉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5/12/31        2016/4/1
10        GB/T 6560-2014                十字槽盘头自挤螺钉        推标        现行        2014/6/24        2015/3/1
11        GB/T 6561-2014                十字槽沉头自挤螺钉        推标        现行        2014/6/24        2015/3/1
12        GB/T 6562-2014                十字槽半沉头自挤螺钉        推标        现行        2014/6/24        2015/3/1
13        GB/T 29.2-2013                六角头带十字槽螺栓        推标        现行        2013/6/9        2014/3/1
14        GB/T 9074.20-2004                十字槽凹穴六角头自攻螺钉和平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2004/2/10        2004/8/1
15        GB/T 9074.5-2004                十字槽小盘头螺钉和平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2004/2/10        2004/8/1
16        GB/T 15856.1-2002        采        十字槽盘头自钻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2002/12/5        2003/6/1
17        GB/T 15856.2-2002        采        十字槽沉头自钻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2002/12/5        2003/6/1
18        GB/T 15856.3-2002        采        十字槽半沉头自钻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2002/12/5        2003/6/1
19        GB/T 5279.2-1997        采        沉头螺钉 第2部分:十字槽插入深度        推标        现行        1997/8/5        1998/4/1
20        GB/T 13806.1-1992                精密机械用紧固件 十字槽螺钉        推标        现行        1992/11/5        1993/6/1
21        GB/T 13806.2-1992                精密机械用紧固件 十字槽自攻螺钉 刮削端        推标        现行        1992/11/5        1993/6/1
22        GB/T 12520-1990        采        高扭矩十字槽        推标        现行        1990/11/3        1991/9/1
23        GB/T 9456-1988                十字槽凹穴六角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1988/6/24        1989/7/1
24        GB/T 9074.10-1988                十字槽半沉头螺钉和锥形锁紧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25        GB/T 9074.11-1988                十字槽凹穴六角头螺栓和平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26        GB/T 9074.12-1988                十字槽凹穴六角头螺栓和弹簧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27        GB/T 9074.13-1988                十字槽凹穴六角头螺栓,弹簧垫圈和平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28        GB/T 9074.2-1988                十字槽盘头螺钉和外锯齿锁紧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29        GB/T 9074.3-1988                十字槽盘头螺钉和弹簧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30        GB/T 9074.4-1988                十字槽盘头螺钉,弹簧垫圈和平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31        GB/T 9074.7-1988                十字槽小盘头螺钉和弹簧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32        GB/T 9074.8-1988                十字槽小盘头螺钉和弹簧垫圈及平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33        GB/T 9074.9-1988                十字槽沉头螺钉和锥形锁紧垫圈组合件        推标        现行        1988/4/16        1989/1/1
34        GB/T 950-1986                十字槽圆头木螺钉        推标        现行        1986/7/2        1987/6/1
35        GB/T 951-1986                十字槽沉头木螺钉        推标        现行        1986/7/2        1987/6/1
36        GB/T 952-1986                十字槽半沉头木螺钉        推标        现行        1986/7/2        1987/6/1
37        GB/T 944.1-1985        采        螺钉用十字槽        推标        现行        1985/8/1        1986/6/1
38        GB/T 845-1985        采        十字槽盘头自攻螺钉        推标        被代替        1985/8/1        1986/6/1
39        GB/T 846-1985        采        十字槽沉头自攻螺钉        推标        被代替        1985/8/1        1986/6/1
40        GB/T 847-1985        采        十字槽半沉头自攻螺钉        推标        被代替        1985/8/1        1986/6/1
41        GB/T 973-1976                十字槽扁圆头螺钉        推标        现行        1976/10/13        1977/10/1
42        GB/T 974-1976                十字槽120°半沉头螺钉        推标        现行        1976/10/13        197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