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陈年的2万毫安时充电宝,8芯2500毫安时

楼主(2021-09-08):
这货好几年前同事因为usb口坏了充不了电送我,我拿来修复了充电口后可以用,但经常不知为何要断供
也没理会,毕竟用得少
最近改造风扇拿来加了电池,于是拆了

数码管显示

电芯规格,啥牌子来着

8节电芯,2500毫安时 对应20000毫安时,但实际效率就一半多点

80多毫欧,老年了

几节内阻也不一致

实际容量只有1800左右了

芯片摸了型号的

两片4056 实际充电就1A多一点,口子不行了是关键

8205A 保护电路的一部分

很多8205A,封装还不一样,大佬解释下呗

最后,看下输出侧,两个A口输出,最大2A单口,两个led临时灯用用可以,中间mircousb充电口

现如今,让能用的发挥余热,便是它最好的宿命了

网友A:
,高压逆变是不是效率高些。光并联不行,光串联也不行。串并获得合适的电压,然后逆变效率才高吧? 。另外一个,总感觉18650比软包锂电池要可靠吧?安全些,充放电次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逆变是不是效率高些。光并联不行,光串联也不行。串并获得合适的电压,然后逆变效率才高吧? :l ...

我48v的电动车锂电,17年左右买的全新的超威电池48v12ah的,到现在2块电池一个剩下3ah多点,一个稍微大点电流放电一会儿就保护了,拆开平衡充了也无用,电池真不行了
另外有2块矿坛收的48v18650锂电,一个12ah的,还有10多ah,一个10ah的还有8ah多,跑起来也能大电流放电,收来就是二手,不知多少个循环了,这样看来,质量确实比软包的可靠耐用

网友B:
电芯多了也伤脑筋,总想给它们安排住处

网友C:
早期充电宝,充电电流比较小,充电时间较长,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48v的电动车锂电,17年左右买的全新的超威电池48v12ah的,到现在2块电池一个剩下3ah多点,一个稍微大点 ...

难怪要搞内阻表,原来这么多18650电池哈哈

网友E:
开始看到电芯标记这么规矩,还以为是好电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多了也伤脑筋,总想给它们安排住处

还有一组没拆散的18650电池组,5并13串的,,,更是拆都不想拆,不然散落一大堆更没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充电宝,充电电流比较小,充电时间较长,一般用用还可以。

是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怪要搞内阻表,原来这么多18650电池哈哈

电子负载也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始看到电芯标记这么规矩,还以为是好电芯的呢

不晓得啥牌子的

网友F:
整个工作台吧,不要老是拿电视柜,大腿和床凑合

网友G:
国产18650真不行,我10多年前的三洋浅蓝头还有1500mah左右容量,15年前的洋垃圾笔记本里的1.5ah索尼电芯还有800多mah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工作台吧,不要老是拿电视柜,大腿和床凑合

哈哈,看来老铁记忆犹新啊。
电脑桌兼工作台,就是嫌小了点,不自觉的又到一边去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产18650真不行,我10多年前的三洋浅蓝头还有1500mah左右容量,15年前的洋垃圾笔记本里的1.5ah索尼电芯还 ...

浅蓝头记忆犹新,这货10多年了还有2000mah以上,手头就有1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高压逆变是不是效率高些。光并联不行,光串联也不行。串并获得合适的电压,然后逆变效率才高吧? :l ...

逆变后接5到9瓦微风夹扇正好,缺点至少要准正弦波,迷你款是高频和直流,接微风扇发热不动,锂电芯需要一致性配对,加均衡保护板串联。楼主充电宝是很早的二极管整流升压,线形充电管理,网上LED数显免焊接8节充电套件宝,不少是同步整流升压。

网友:
这周电池的少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48v的电动车锂电,17年左右买的全新的超威电池48v12ah的,到现在2块电池一个剩下3ah多点,一个稍微大点 ...

好吧,是这样的,哈。锂电池就是要注意安全。有些着火的实在是太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芯多了也伤脑筋,总想给它们安排住处

看来元帅家里电池不少,筹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逆变后接5到9瓦微风夹扇正好,缺点至少要准正弦波,迷你款是高频和直流,接微风扇发热不动,锂电芯需要一 ...

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