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兄弟们,帮忙看看我这个U盘 拷文件会丢失

楼主(2021-09-08):
兄弟们,帮忙看看我这个U盘是什么情况。
U盘是论坛商家买的,买了快两年了,平时很少使用。
主控:2246XT,颗粒:全新东芝0DDL颗粒(也有可能是9DDL),ChipGenius检测不出颗粒型号。
之前使用正常,今年在一次从台式机拷了一个PPT时,到笔记本上发现无法打开。用urwtest跑了10圈,通过测试。之后又有一次从台式机拷PPT到笔记本无法打开。再然后就是发现拷入一个Excel表格,拷了几次,到笔记本上都找不到。
CrystalDiskInfo测试图,我已经把原始值设置成了10(DEC)。在网上搜了下参数,看不太明白。

搜了一下这个颗粒,有人说c3会暴涨。我这个C3涨的确实比较快。
本人属于小白,目前还没学会量产。请兄弟们帮帮忙,看我这个U盘该如何处理。
另外,量产工具能查看FLASH坏块数吗?我怀疑是不是坏块数过多造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真实写入量,要用传说的测试架测试吗?

网友A:
会不会因为是不正常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因为是不正常掉电

最近U盘都是无法正常弹出,我都是解除应用程序占用,显示U盘已弹出后再拔下

网友B:
这样跑有啥用  写满拔下来放一个星期再跑读  不出错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跑有啥用  写满拔下来放一个星期再跑读  不出错才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这是固态U盘,你当他是迷你版移动硬盘就好,如果按照楼上测试的出现问题找卖家协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固态U盘,你当他是迷你版移动硬盘就好,如果按照楼上测试的出现问题找卖家协商 ...

好的。我是把它当做固态U盘用的

网友D:
这垃圾主控,换2246en吧,找人给你代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垃圾主控,换2246en吧,找人给你代工一下

2246XT没有缓存,也就是写入放大严重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2246XT没有缓存,也就是写入放大严重点吧。

大概率是你没有正常弹出,文件丢了,用系统自带的弹出试一下。都2021年了,咋还有人纠结46xt的写入放大,目前的固件写入放大并不大

网友F:
和我之前一样,好像是数据写到缓存里,但没写到flash,然后断电数据就没了,这玩意安全退出大概率不行,我的做法是拷贝完重要数据后,再拷贝一个没用的数据,然后拔出,牛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是你没有正常弹出,文件丢了,用系统自带的弹出试一下。都2021年了,咋还有人纠结46xt的写入放大, ...

多谢回复。每次拷入文件后我都是等弹出u盘后再拔下,只不过不是用系统自带的弹出功能,用火绒弹出u盘,后来u盘出现问题,不能直接弹出,要关闭阻止u盘弹出的程序后才能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我之前一样,好像是数据写到缓存里,但没写到flash,然后断电数据就没了,这玩意安全退出大概率不行,我的 ...

多谢,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我试一试。现在我按上面一个兄弟回复的,U盘内写满了数据,等过一段时间校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我试一试。现在我按上面一个兄弟回复的,U盘内写满了数据,等过一段时间校验一 ...

手动设置关闭这个盘上的缓存不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