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装在u盘盒子里的pm851 256g挂了

楼主(2021-09-08):
开始以为是盒子坏了,直接插在电脑上也不识别,问下还能拆颗粒做u盘

网友:
移动硬盘盒子但凡不带辅助电源的早晚要烧盘,吸取教训把盒子卖了回本,盘十块包邮出了吧

网友:
颗粒型号来个

网友:
只能拆颗粒了

楼主:
三星k90kgy8s7m  SM2258H板子太贵鸟

楼主:
问下2258XT 能支持三星k90kgy8s7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2258XT 能支持三星k90kgy8s7m吗

56k和58h支持,其他的不能支持,u盘主控安国支持,但是2.0的写入才18m,读取25m,太折磨人了

楼主:
谢谢回复 58h的U盘套料太贵还要转接片,我还是买个SM2258H SSD固态硬盘套料 BGA316双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58h的U盘套料太贵还要转接片,我还是买个SM2258H SSD固态硬盘套料 BGA316双贴的吧 ...

这破颗粒还想着上U盘,我都没注意你是想上U盘,买板子的时候2258H BGA316的,一定要问一下卖家,这个2258G 316的板子是2CH还是4CH,你的这个颗粒只能上4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