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显示器坏了,有竖线,但是会移动。

楼主(2021-09-08):
电脑显示器,有条竖线,有时候在左边,有时候在右边,有时候油没有,这是啥原因。

网友:
该换信号线了

网友:
轻轻掰扯下数据线,出现类似现象就换线,否则估计是驱动板有事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应该是线的问题,显示器坏竖条不会移动吧。

网友:
同意3楼所说

网友:
大概是老化虚焊了,能凑活用就凑活用,很多都是冷机开机一段时间温度上来了自己会消失。。胆大心细也可以用专用的胶条烙铁头烫一下。

网友:
驱动板问题
可以换屏试试看

网友:
把输入线拔了看有没有,没插输入线没有的话就好办

网友:
一线屏,,多线屏,,,不良品

网友:
我遇到的信号线损坏造成的现象都是全屏的,比如重影、偏色等,没遇到一条线还移动

网友:
我估计是线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 小了说是屏线问题,大概率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A:
液晶屏COF接触不好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先拆为敬。

网友:
和我公司笔记本一样,每次冬天放长假上班会更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COF接触不好

对,要用专用压线机 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要用专用压线机 压一下。

专用压线机,一般只有专业修显示器的人才有

网友:
第一是数据线第二是逻辑板(可能性较大)或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