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激光打印机添加碳粉真的很简单。

楼主(2021-09-08):
联想小新激光打印机,
最近几天打印的字比较淡,
买了一瓶碳粉换上。
得力一瓶才12元。

戴上口罩,把废粉倒掉。

这是加粉口

加粉口,直接怼进去慢慢抖一下就ok。

最后清洁一下加粉口。

用袋子装好废粉,ok

激光打印机的好处是不赌头子,拿2月不用也没事。

网友:
家用打得少激光笔喷墨好多了!

网友:
家用激光墨水打印好些
这个粉为啥会报废呢

网友:
这是易加粉的专用鼓当然简单了
当年给普通的hp鼓拆开加, 一手黑是必然的.

网友:
这是易加粉硒鼓,普通的不好加了。

网友:
家用还是激光比较好,就是如果要打照片,喷墨还是可以的,不过就是耗材太贵,打得多还是不如用激光彩打

网友A:
看打印量,打印量少的直接买鼓就好

我16块多买的这个硒鼓总成5年了,还没用完

网友:
我加过不下几十次了,都是天威硒鼓、墨粉,有时候加一次打印就不行了,有时候加三次都没问题,全凭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打印量,打印量少的直接买鼓就好

我16块多买的这个硒鼓总成5年了,还没用完

给个链接吧

网友:
选择代用品没有废粉的就行了。家里的高中狗经常打印学习资料,俺就是御用维护工了。

网友:
店铺搜“西谷"就是

网友:
不错,自己加粉,便宜

网友B:
我的印象中这个粉有毒啊,反正之前我那台打印机都是没粉了直接买粉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印象中这个粉有毒啊,反正之前我那台打印机都是没粉了直接买粉盒...

碳粉没有化学毒性。就是颗粒太小里,吸入会损伤肺部。所有最好不要有扬尘,手别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粉没有化学毒性。就是颗粒太小里,吸入会损伤肺部。所有最好不要有扬尘,手别抖。 ...

口罩必须的啊。

网友:
这不是原装鼓,所以好加粉

网友:
原装鼓设计就是一次性的,加粉设计就没法卖耗材了。

网友:
正好佳能喷墨打印机坏了,看来是要买激光的了

网友:
这个买现成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