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89,87v,87-3等工作电流,待机电流等详细测试

楼主(2021-09-08):
闲着没事,把手上十几款万用表的工作电流详细测了一遍,方法是用可调直流电源代替万用表电池供电,中间串ut61e的ma档,然后给万用表供电.由于ut61ema档本身有10欧左右的电阻,所以可能测量有一定误差.

工作电流(mA)
型号
交流电压
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
交流电流
电阻
电阻短接
蜂鸣
蜂鸣短接
一级背光
二级背光
休眠
关机
F8020b
2.34
1.895
1.872
2.366
1.872
1.89
2.5
4.6
/
/
/
0
F77-bn
0.34
0.31
0.305
0.34
0.312
0.673
0.306
1.2
/
/
0.086
0
F77-II
0.3
0.276
0.278
0.3
0.274
0.754
0.278
1.278
/
/
0.078
0
F117c
1.38
1
1
1.4
1.168
1.405
1.14
5.772

/
0.068
0
F189
21.57
17.6
17.5
20.78
17.761
19.17
17.8
42.6
48.78
88.67
0.076
0.08
F87-III
0.95
0.82
0.816
0.936
0.846
0.85
0.976
3.54
24.5
/
0.576
0.01
F87v
1.469
1.185
1.151
1.475
1.62
3.964
2.022
6.498
9.327
20.531
0.037
0
UT61e
3.3
2.35
2.35
3.33
2.35
3.9
2.35
5.4
/
/
/
0
VC86e
3.86
3
3
3.86
2.982
4.28
2.95
25.89
4.71
/
0.107
0
UT210e
1.7
1.46
7.1
6.85
1.6
2
1.89
23.92

/
0
0
ZT109
1.93
1.58
1.58
1.97
1.77
2.59
1.73
23.92
7.07
/
0.004
0
BY1933A
1.8
1.8
1.8
1.8
1.8
1.98
1.82
2.145
/
/
/
0

其中比较奇葩的就是189休眠和关机差不多的电流,这个就解释了市面上绝多189的电池仓都是漏过液的,还有87iii的休眠和正常工作好象差不了多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手上这个表有问题,如果各位有这款表的,也可以帮我测试一下.

网友A:
据说福禄克27省电 哈哈

网友A:
189这么费电吗? 20mA的电流,一般的表一般的电池直接就低电量报警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9这么费电吗? 20mA的电流,一般的表一般的电池直接就低电量报警了! 哈哈 ...

5号电池能支持的电流比较大,一般100ma以下压降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福禄克27省电 哈哈

最省电的是fluke 77, 直流档静态 0.25-0.30ma, 27要0.5ma左右.

网友B:
也是闲得蛋疼啊,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1800-1-1.html
ut210e与我测的有误差,我测得自动休眠后有0.3ua的电流,你拿什么档位测量的?我是硬转换用ua档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闲得蛋疼啊,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1800-1-1.html
ut210e与我测的有误差,我测得自动休眠后 ...

我上面说了啊,用ut61e mA档测试的,有可能测试不到小于1ua的,你应该是对的.休眠怎么样多少应该会有点电流的.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B:
也是闲得蛋疼啊,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1800-1-1.html
ut210e与我测的有误差,我测得自动休眠后 ...

字写得帅

网友C:
F289情况是怎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F289情况是怎样的呢?

没测,一会儿你试试,把DT4282加上。前面闲着蛋疼时测过VC189A,正常开机62.4MA,开背光67.7MA,自动关机6.4MA。UT191T正常开机3MA,开背光66.5(被我改成6.92MA)开手电105MA。

网友:
F289,各档均约22mA,一级背光36mA,二级背光57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