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银灿之流支持16bit的闪存吗?顺便问问4ce的b16黑片怎么吹不会炸

楼主(2021-09-08):
今天无意中看到16位闪存了,就想问问能不能支持

网友A:
PF29F16B16MCME1
这个我贴过。跟正常8bit一样用

多加油手速快就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29F16B16MCME1
这个我贴过。跟正常8bit一样用

银灿还是慧荣啊
我拆过两次b16,一次拆下来只剩1ce了,还有一次拆下来植完球都是好好的,跑一圈sorting也好好的,放两天再通电就少了两个ce,太恶心人了拆这个你一般用多少度?

网友B:
台电用2258xt + B16这个组合挺多的,重新开卡以为是好盘,放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银灿还是慧荣啊
我拆过两次b16,一次拆下来只剩1ce了,还有一次拆下来植完球都是好好的,跑一圈sorti ...

IS903,SMI我之前拆凄惨红的盘上也有这颗粒。配了2246XT
温度看厚度。跟原片差不多厚度的340左右。厚一点的上高几十度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电用2258xt + B16这个组合挺多的,重新开卡以为是好盘,放一会又不行了

是的是的,我也试过sorting之后正常,放两天就掉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903,SMI我之前拆凄惨红的盘上也有这颗粒。配了2246XT
温度看厚度。跟原片差不多厚度的340左右。厚一点 ...

这样啊,我都是300度,可能是吹时间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903,SMI我之前拆凄惨红的盘上也有这颗粒。配了2246XT
温度看厚度。跟原片差不多厚度的340左右。厚一点 ...

我看cbm2099的板子上特地写了16bit,还以为要特定设计才能支持16bit呢,原来都一样用

网友C(2023-10-11):
楼主有知道什么主控支持16bit的tsop吗,老站也找到很多相关帖子但是年代久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知道什么主控支持16bit的tsop吗,老站也找到很多相关帖子但是年代久远 ...

CBM2199S/2098S 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BM2199S/2098S 支持

不不不,16bit的tsop引脚定义和8bit不同,需要专用主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不不,16bit的tsop引脚定义和8bit不同,需要专用主控板

2199S 那个板子的板号就写着16位
可能这主控就为16位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