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求助鹰眼守护002监控初始密码,hi3518海思芯片

楼主(2021-09-08):
请问大家这个监控初始密码是多少海思芯片:hi3518ERBCV200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绿板子的TF卡后面看看有没有reset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绿板子的TF卡后面看看有没有reset按键。

有恢复出厂设置按键,恢复了不知道这个监控登录密码,闲鱼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绿板子的TF卡后面看看有没有reset按键。

不知道这个监控登录密码是多少

网友B:
应该无解,插卡当个本地监控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无解,插卡当个本地监控也行。

没密码只能插卡用

网友:
试试常见的弱密码吧,admin,12345678什么的,可以参考下其他杂牌网络摄像机的说明书

网友:
可以试试用户名admin加空密码,就是不输入,直接按确认,既然你都有APP,直接找客服问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