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大神指点,不短接也是工程模式怎么办??

楼主(2021-09-08):
求大神指点,不短接也是工程模式怎么办??还有FLASH ID FAIL是不是芯片坏了??还有DRAM TEST也不通过,怎么会事??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看看ID认全没

楼主:
是这个买??

网友:
点那个X看看里面的 FLASH ID 或者双击status /pretest error codes

网友:
点下面的红叉或者点STATUS /PRETEST ERROR CODES

网友:
点红色叉或者STATUS/PRETEST ERROR CODE

网友A:
看看红色叉里面的 或者双击STATUS/PRETEST ERROR CODE

网友:
test 通不过 应该是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红色叉里面的 或者双击STATUS/PRETEST ERROR CODE

是这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294&highlight=2256

https://www.mydigit.cn/fo ...

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