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并分析带脱扣控制的塑壳微型断路器(BM-63/TS)

楼主(2021-09-08):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应用于配电系统里面的开关装置,可以说只要是有供电的地方都可以见底它的影子。之所以叫做【断路器】,是因为和开关不同,断路器能接通、承载以及分断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也能在规定的非正常电路条件下接通、承载一定时间和分断电流。换句话说,断路器和是开关的一种,但是,能力要比开关强的多,特别是它可以强行断开比额定电流大几十倍上百倍的电流,因此得名断路器。

这是本次要拆解的BM-63/TS型断路器,外形如下所示,双极结构,广泛应用于交流低压配电系统工作电流不大于63A的场合中。和普通微型断路器不同,这个断路器带有脱扣控制端,可以用外接信号控制断路器分断。

它的参数标记如下

解读一下这些参数:
额定电流In:这是最常用的参数,我们去买断路器产品的时候说“来个16A的,来个25A的”就是直这个参数,其定义为断路器连续承载的最大电流。
通常微型断路器有1、2、3、4、5、6、10、15、16、20、25、32、40、50、60、63A共16种额定电流值可供选择。
脱扣形式:这是断路器更重要的一个参数,对于某些应用场合,电路接通的瞬时电流要较工作电流大很多,为了避免这种一合闸就跳闸的尴尬场面
断路器过流脱扣会有一定延时,常见的瞬时脱扣器有B型、C型和D型三种类型,表示瞬时脱扣动作电流是额定工作电流的几倍,
通常厂家会提供相关参数以及脱扣特性曲线图为使用者提供参考。最常用的是C型和D型断路器,虽然有A型,但是很少见。
C型通常应用于启动电流不太大的电路,如家庭用电,照明用电;而D型应用于启动电流较大的场合,如电机启动
额定极限短路分断电流Icu:这个参数代表可以说代表断路器的最大分断电流,电流越大,表示断路器分断能力越强不会把自己搞挂了
对于微型断路器来说,B型和C型40A以下的是6KA,40A以上的4.5KA,D型断路器都是4.5KA(是的,百倍于额定电流)

接线端子,采用螺钉压片式接线端子
40A的断路器,应该采用10平方的线
相对普通断路器来说,这个断路器在出线端下方还多了一个控制端口

底部,底部是卡扣设计,用于安装在DIN导轨上
适用于安装在TS-35/7.5或TS-35/15这两种型号的导轨上

侧面,整个断路器是由2P单极断路器用铆钉连在一起组成的双极断路器

用螺丝刀撬开铆钉

铆钉拆开后即可将其一分为二

其中一半带有同步装置,用来保证2个断路器能够同时脱扣

这一半上面带一个弹簧样的钢丝,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继续撬开铆钉,将单片断路器拆开,这是带脱扣控制的那部分

内部结构如下

接线端子,不是铁的,磁铁靠近没有反应

动触头和静触头,看材质应该是铜镀银的
这一半因为集成了控制电路,因此没有热脱扣器和灭弧装置

连杆控制装置,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带一个电磁脱扣线圈,线圈已经烧毁了

电磁脱扣器的衔铁,锈迹斑斑已经卡死了

扳动合闸手柄,现在是接通状态,因为没有盖上上盖,因此连杆装置出现一定的位置偏移
动触头和静触头并没有接触上

分断状态

拿开控制电路,发现之前那根奇怪的弹簧是干什么的了
原来不是弹簧,是把用来从对侧给控制电路供电的连接线

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正常的断路器没什么不同,当控制线失电后,控制电路接通脱扣线圈电源
脱扣线圈产生磁场拉动衔铁向右移动,撞击月牙形的脱扣板,上方的锁扣弹开,动触头分开切断电路
触头分开后,由于控制电路是接在出线端的,因此控制电路失电,衔铁在弹簧作用下复位,为下次脱扣做准备

拆掉里面的线路板,其它零件没什么用

原样装回,还能做开关用

拆完一边,再继续拆另一半
同样方式打开,这一半里面内容物比较多,断路器的保护装置都集成了

细节图,除了连杆结构大同小异外,这边增加了电磁脱扣器,热脱扣器,灭弧室等装置

用于过流保护的双金属片及其热脱扣拉杆

用于短路保护的电磁脱扣器
原理和另一半相同,利用强大的短路电流产生磁场,牵引衔铁推动脱扣板控制触头释放

衔铁伸出的样子

灭弧室,这是断路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装置,可以说断路器能不能分断电流,成败全在它身上。
首先我们知道,在电路分断时,特别是感性电路分断时会产生强大的有害的电弧
电弧这个东西非常讨厌,它既是导电的又是高温的,从导电性来说它延缓了电路的及时断开,导致电路要断断不掉
其次,电弧产生时形成的高温,容易把绝缘材料烧毁,造成漏电、火灾事件;再者电弧四处乱喷,伤人伤设备,容易飞弧短路导致更大事故。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把电弧及时熄灭。这里采用的是很常见的去离子栅法灭弧,也就是把电弧导入灭弧室后,
利用若干凹形的金属栅片把电弧分割成若干个互相串联的短弧,利用短弧的压降来提高电弧电压而使电弧熄灭。
其具体过程为:触头分开后,产生电弧,电弧产生的磁场作用于铁质栅片吸引电弧沿磁熄通道进入灭弧室
进入灭弧室的电弧被拉成若干短弧,增加了电弧长度且提高了电弧电压,同时,铁质栅片将电弧热量导走更促进电弧熄灭

当然,尽管又灭弧装置,但是仍然会有电弧产生
在塑料外壳内部,磁熄通道两侧电弧的行经路线上,专门做了绝缘加厚,避免电弧破坏

最后,将其原样装回,经过测试,除了控制装置被拆除外
这个断路器还能正常工作,暂先留用吧

最后,肯定很多看官疑惑这个控制装置是怎么用的?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它和对侧相线相接,断路器就可以保持接通状态。如果断开控制线,断路器就会自动脱扣跳闸,就这么简单。当然,脱扣后是不能自动复位的,要想接通电路,还需手动操作合闸手柄,同时给控制线上电才行。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还以为烧糊了

网友:
还是比较细致的

网友:
接电表带跳闸的表后断路器,跳闸小线给个220的电就能保持住,现在新出的控制端早换了,图示的是以前用的了

网友:
前辈好像很久没发帖了,记得以前老站挺多的技术贴

网友:
好帖子,讲解非常详细呀

网友:
这跟空开有什么区别不?

网友:
微断 C\D型脱扣特性1~63A都有分断能力为6kA\10kA\15kA的产品,4.5kA算是比较低的分断能力了

网友:
杂牌的空开和品牌空开有啥区别不?看过内部结构没啥区别

网友:
杂牌的空开和品牌的空开有啥区别不?看过内部结构一样,不知道哪个材料有区别?

网友:
看样子,带电路那边是走零线,带灭弧装置这边走火线吧

网友(2021-10-10):
谢谢楼主讲解!
特别是灭弧那里,通俗易懂!!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