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 维修后 ST-Link V2 的 能用SWD连接STM32 不能用SWIM连STM8

楼主(2021-09-08):
前不久为了改  13232andStm8s003f3p6迷你T12的板子   下载 STM8的 HEX 时   把我的山寨ST-LINK V2 烧坏了,曾发贴求助过,好象都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修。
于是自已在网上找来各种自制ST-LINK V2 的贴子,试自了用  stm32f103c8t6 最小系统板 制作超简单ST-Link下载器和用原来山寨ST-LINK V2 上的原件全部更换(主控用了 CKS32f103c8t6,STM32f103c8t6CKS32f101c8t6)。
手里没有  ST-LINK V2 ,用网上介绍的串口烧入ST-Link程序,驱动和升级都正常,可结果用SWIM接口就是连不上Stm8s003f3p6。
没法只有在网上重新买了个山寨ST-LINK V2,商家说不能升级的。在STM32 ST-LINK Utility里可以看到版本号是比较老的那种。用这个的用SWIM接口一下就是连上Stm8s003f3p6了,烧录也正常。打开山寨ST-LINK V2看了一下里面都主控打磨过的,应该和我原来的差不多。
可我的为什么不能用呢?于是又把修过的拿出来试了下还是不行,无意中试了一下SWD连接STM32,居然可以正常烧录!但SWIM连接不了STM8,换了网是的好多版本的固件都不行!
难到是32f103c8t6接口有问题,真是头大,搞不清楚!
有没有高手研究这个的,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没用过,swim是单线的吧,应该对时序有要求

网友:
stm就玩32,  8有什么好搞

网友A:
你不是说烧过吗!swim电路的阻容都换新的 试一下吧,我之前做一个也是8s连接有问题 又焊回去原来的烧录器板子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烧过吗!swim电路的阻容都换新的 试一下吧,我之前做一个也是8s连接有问题 又焊回去原来的烧录器板 ...

把板上元件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板上元件全换了,还是不行!

让你换个板子呢。eda上不是有stlink的板子吗 打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