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信号增强思路

楼主(2021-09-08):
tp842n路由器比天翼网管能强一点有限,大厅收到信号卧室就卡的死死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想买一个,看到网上硬改的很多,但是太专业了,所以尝试其他改进办法
天线改装
看到网上很多改天线增强信号的,看到网上的天线和天线线很便宜买了增幅6和增幅10的天线,用天线座链接(不是很匹配,一半一半,如果用焊接天线的话必须要求焊点饱满,这个影响很大诸位注意力)发现信号没有明显增强,依旧是卧式卡,大厅能用。
加装散热器
拆开用的时候发现芯片温度不低,加装散热片后又开孔加装了散热风扇,直接焊在9v电源上用连接器连接,发现信号更差了,后来想到电源可能不够用,所以下一步换电源,小风扇一开始能放在路由器里面转,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不行了,卡住了。
电源篇
根据tp尿性,精简至极,电源很可能是刚刚够或者缺功率运行,用电器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考虑到电路冗余,增加电流那么我再增大一点电压是整体功率也上来了,家里很多12v电源,买了一块可调降压板,选了12v1a的电源,开搞,电压定在10v,具体再高点也应该没问题,虽然没试过但是输入的端的电解电容是16v,风扇搞上,防止温度太高,嗯这下信号好了,在卧室用也没问题了,舒服了。
后记,用电脑测信号软件,在卧室用增幅10的不如增幅6的,有时候加增幅6的不如单原机天线,也不知道是因为两条天线增幅不匹配还是买假了;天翼网管也增加了散热和散热片,不知道怎么的天线不能用了可能是拆的时候不小心伤了

楼主:
电源烫手应该是有超功率运行嫌疑,建议换一个电流大一些的试一下

网友A:
改SMA,引线到需要信号的位置改成平板天线贴在墙上,完事,比什么功放修改啊外置有源功放天线都强很多,基本零功耗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SMA,引线到需要信号的位置改成平板天线贴在墙上,完事,比什么功放修改啊外置有源功放天线都强很多,基 ...

定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SMA,引线到需要信号的位置改成平板天线贴在墙上,完事,比什么功放修改啊外置有源功放天线都强很多,基 ...

天线阻抗有要求的吧,太高太低都不行

网友:
定向天线其实也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定向,因为信号还是从发射面扇形发出,只要你底层不加屏蔽的话双向穿墙还是可以的,比如自制PCB天线然后底下没有加屏蔽层,贴在墙上的话内外都有信号

网友:
当初单位花700买过“八爪鱼”TP-Link,一天至少死机一次。再也不买家用TP了。买了个华为百多元的用了三年老化死机频繁,又换了个原价360咸鱼百元多的华为。性能不错,网速也不错。也有5GWIFI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阻抗有要求的吧,太高太低都不行

没这么玄学,改过一次就知道,物理走线直接过墙贴个PCB天线比任何穿墙都给力,SMA线内耗可以忽略,不放心的话自己造一条

网友:
  TP 可以直接插 12V 电源 ,他的电源芯片 好像是3.3V -- 18V 通用 , 老家941N V6 全部是12V 电源 ……

网友B:
  建议你 直接网上买个 941n V6版的  十几块钱  信号非常好   带十个设备玩一样  ……

网友:
省流:加钱!

网友:
842用的是9V  0.6A的电源,我的那几个,电源没感觉发烫,电源功率应该是够了的。
贸然上12V电源,有可能烧DC-DC芯片,当然,现在的DC-DC芯片一般输入电压比较宽泛,路由器这个9V的用12V的多半也正常。
换电源后无线信号变强,这个有点玄乎。可能是换的电源滤波好些,对路由器干扰小了点,这个跟路由器里面换滤波电容类似的道理吧。
我的建议,改天线那些麻烦了点,842扔掉,30块在并夕夕或者转转上买个K2路由,信号一步到位,而且还多了5G。

网友C:
用有线把无线路由接无线路由不就好了吗,那么大单无线路由,功率大了辐射也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 直接网上买个 941n V6版的  十几块钱  信号非常好   带十个设备玩一样  …… ...

我现在信号就很好,信号很强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有线把无线路由接无线路由不就好了吗,那么大单无线路由,功率大了辐射也大了吧。 ...

没整明白

网友D:
换路由,立马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路由,立马解决

确实,842N太老了吧,从没用过TP的路由器,心里一直有辣鸡的感觉,以前客户扔的一堆TP一根两根三根四个天线的TP路由倒是有一大堆有一箱子也没用过,无论啥路由器再增强也抢不过Mesh!!十年了,猴米用得最多,最早Dlink-605双天线,后来换小米mini,这两个都是买的新的,后来换的路由器都是闲鱼买的二手,分别是小米路由3 小米路由R2D,小米路由HD,现在用小米路由AX3600+AX6无线Mesh!

网友:
增强信号的最佳方法是再买一个
2个路由器的信号总比一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