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64GU盘读写速度感人,帮忙提点速

楼主(2021-09-08):
这个是什么个鬼,64GU盘写读都慢得要死,读约1M,时不时卡一下,写约300K左右,我写入了50多G的内容,慢虽慢,居然全部能读出来,只是速度太感人了。
检测却只有1G,这怎么回事,主控也不能识别。谁能解释一下?有没办法提点速?

网友:
qlc 可能就这速度吧

网友:
你用这个软件全盘写入校验下看看呢。肯定有问题

网友:
单通道QLC,你还想咋样……

网友:
QLC肯定不能和TLC颗粒相比,但是不会差那么多。

网友:
找安国的工具重新量产试试,不过这个方案,速度不会有太多提升。

网友:
想速度快,拆颗粒,改其他主控的方案。

网友A:
18.8买个32还是64的雷克沙得了
说真的,我手头还一堆mlc芯片呢,结果一查,双贴,4贴,速度都一个鸟样,写入35,读取100,鸡肋到不行,还折腾
不如直接买个3.0的省心

时代不同了,很多东西,不是想将就就能将就的,毕竟自己的要求也不同了

网友:
应该有问题,再垃圾的也不会是这速度

网友:
qlc单颗容量都不低,64g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速度就不要纠结了,这闪存应该是体制不行,速度优先可能可用空间连1g也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8买个32还是64的雷克沙得了
说真的,我手头还一堆mlc芯片呢,结果一查,双贴,4贴,速度都一个鸟样,写 ...

我一个sandisk的,写小文件挺快,一旦爆了缓存,只剩下20M了

网友:
你这个要能提速的话让mlc的盘情何以堪

网友:
我有个渣士顿3.1的,也是慢的很, 而且连主控型号都检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