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联想 LI2241WD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1-09-08):
前段时间部门同事说显19寸显示器太小,看图不够清楚,然后行政说仓库有个坏的,看看能不能修,显示器只要屏幕没坏,换板还是便宜的,插电能显示联想logo,但插线没反应,怀疑接口损坏,先拆,死马当活马处理

显示器是双接口的,VGA和DVI,

标签  有点年纪了

整机只找到接口那里有一个螺丝,拧掉后先撬卡扣,前框开了,屏幕 能拿出来,但屏幕支架还固定着

又仔细找了一圈,发现这里面有螺丝

把塑料壳拆除  排线都贴了铝箔屏蔽干扰信号

左边电源板,右边解码板

拆出小板,螃蟹的主的控

上万能的淘宝找一了圈,卖家要屏号,避免不匹配,说是LI2241WD型号有两种屏幕不通用

两块板对比一下,目测没区别

背面有个手写标签

装上,可以显示了

装回去,用导电布把撕开的铝箔位置贴回去

此处缺少一张装回去的照片,请各位自行脑补

END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A:
怎么知道的哪块板子的问题,是个疑问

网友B:
难道不是框框里的芯片坏了吗?~

网友C:
固件坏了。也只有换板。

网友:
换板师傅,我最喜欢。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的哪块板子的问题,是个疑问

通电显示联想logo,然后显示无信号,这很能确定电源和背光没问题,就是接口那块的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框框里的芯片坏了吗?~

通电显示联想logo,然后显示无信号    这玩意坏了,logo应该是显示不出来的,

网友D:
拆了这两个,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坏了。也只有换板。

我怀疑是输入信号接口那边的问题,20块钱解决的事(公司可以报销的),懒的浪费时间爬线了,

网友:
以前修过联想19寸的显示器,开机白屏,就是固件出错,但是没地方找固件,只好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这两个,有惊喜

这两个不知道是什么,丝印没查到参数

网友:
公司里的,换是主流。即使会修也不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不知道是什么,丝印没查到参数

应该 是稳压二极管排

网友:
是不是台式机带电插拔容易烧接口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不知道是什么,丝印没查到参数

据我多年维修显示器的经验,这两个芯片分别在行同步和场同步上,估计是芯片内部击穿了,导致行场同步传不到mcu内,这两个芯片应该也就是为了保护mcu的,猜的

网友E:
换板确实省心,淘宝小店也给开发票吗?我遇到很多都没法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的哪块板子的问题,是个疑问

一共就俩板子猜一个呗,反正这种拆机的板子很便宜

网友:
系统桌面这么多图标,能不眼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板确实省心,淘宝小店也给开发票吗?我遇到很多都没法开的

财务接受小额的收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