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拆?飞利浦D3040闹钟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1-09-08):
半个多月前早市淘的,看着成色还不错就入手了,今天闲来无事拆看看看,也是怕收了像上次那个山寨三洋收音机,少废话上图:

外观。

logo。

按键区。
喇叭孔。

啥标志?

正面是红色数码管显示屏和收音机调谐指示区。

大神知道这个亚克力面板如何抛光吗?

侧边调谐旋钮、音量旋钮和FM/AM转换开关。

后面细线是FM天线,电源输入线。

机器背面。
防拆贴纸?

注意,电击危险,不要打开。

铭牌。

散热孔内隐约能看到铁芯变压器。

川崎的电源线和插头。

拧下背面两颗螺丝轻轻撬开缝隙内卡扣就能打开。

上盖内的扬声器,pioneer,先锋的?台湾省产,喇叭线直接焊接到主板。

变压器。

变压器和电源线的连接用了一小块电路板。

保险管。

TOKO东光和美上美的中周。

按钮开关。

一些元件特写。

尼吉康电容。

磁棒天线。

美上美的可变电容。

MM5457N数字时钟芯片。

5570收音机IC。

数码管显示屏。

功能全好,收音机音质还不错。
谢谢观赏!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啊,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啊,音质怎么样

音质还不错,有点老收音机的味道,就是住在三楼收不到太多台。

网友B:
做工还挺不错,lz多少收的啊

网友C:
居然不是安装电池的,楼主必须要改一下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不是安装电池的,楼主必须要改一下才舒服。

7W功率电池怕是不抗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挺不错,lz多少收的啊

五六十吧,记不太清了。

网友:
里外这品像太好了,值

网友D:
这个钟控收音机,做工和质量真的不错。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钟控的收音机,国内就是不流行

带钟控的,反而卖不上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钟控收音机,做工和质量真的不错。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钟控的收音机,国内就是不流行

欧美就很流行,影视作品常见到。

网友:
TEA5570好像是飞利浦自家的芯片,不知道跟索尼的收音机芯片比性能如何,不过MP3好多都是用飞利浦的收音机芯片。

网友:
真品相真好,那个圆形标签上面应该是生产地址吧,只认识老荷兰的英文名称

网友:
检波、鉴频二极管养眼

网友:
GE  SONY  飞利浦,都是钟控的大牌了,可惜现在的飞利浦质量太差了,用了才几年数码管已经缺笔画了。

网友:
看外壳印字,就应该是正品,工整清晰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一尘不染,难道是传说中的仓库取出来的?

网友:
一般圆脚插头的飞利浦产品质量都是比较好的,这款还用了日本先锋的扬声器。

网友:
绝不是山寨货 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还不错,有点老收音机的味道,就是住在三楼收不到太多台。

送给9楼的,那里收台应该多些

网友:
做工好,成色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