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之前冒烟儿的300块威克士手电钻修好了,确实是开关坏了,淘宝17块钱买.....

楼主(2021-09-08):
前两天冒烟儿的威克士手电钻已经修好了,看了诸位大佬的留言,觉得应该是调速开关挂掉的可能性大,索性就在淘宝找了一家,老板挺专业,17块钱包邮。今天到货换上试了下果然好了,虽然手感和灵敏度和之前的有点差别,(新的这个按下去到开始转感觉行程很长),但我已经很满意了。能继续使用了,要不299买的没用两次呢,多心疼。

不过威克士的质量确实不是太好,电池也很贵,不能和拼多多上卖的国产电池通用。很多国产牌子手电钻几十块钱的反而很耐用。除了做工手感好之外~

网友:
19.9的不香么???

网友A:
现在来看,当时这钻赚大钱了。这配置敢要300元,真是只卖贵的,不卖对的。关键楼主还没有用几次,电池没坏,开关坏了,真是中奖了。

网友:
威克士的产品就是 垃圾产品往国内卖
完美的产品就往国外销

所以在中国给人一种不专业的感觉 电池容易坏 机器不靠谱

网友B:
调速开关坏,一可控硅,二调速电位器,可控硅坏的机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速开关坏,一可控硅,二调速电位器,可控硅坏的机率大。

你当是早先的调光台灯?还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当是早先的调光台灯?还可控硅?

我也叫它可控硅,确实是可控的硅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调速开关坏,一可控硅,二调速电位器,可控硅坏的机率大。

还有防反接二极管击穿,可控硅是交流用的,直流用的叫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防反接二极管击穿,可控硅是交流用的,直流用的叫MOS管

是的,其实有配件都是能修好的。

网友E:
300买一个有刷机,关键还不是大功率的,不值当,300能买一把无刷的!!!

网友F:
17买个调速开关,加几块都买个电钻了,修一下成本不超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来看,当时这钻赚大钱了。这配置敢要300元,真是只卖贵的,不卖对的。关键楼主还没有用几次,电池没坏 ...

可不!19年299京东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买一个有刷机,关键还不是大功率的,不值当,300能买一把无刷的!!!

19年京东就这款,299。我买来也就用了不到10次,拆个婴儿尿布台给整冒烟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买个调速开关,加几块都买个电钻了,修一下成本不超2元~

人家包邮呢还,都不容易,再说10来块钱的那种我还真不敢用,里边不会是旧件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0买一个有刷机,关键还不是大功率的,不值当,300能买一把无刷的!!!

不,可以买两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包邮呢还,都不容易,再说10来块钱的那种我还真不敢用,里边不会是旧件装的吧 ...

17再不包邮:sweat:10几块的比你这个没差多少,也就电池差点,新件都不值几个钱,还用旧件

网友:
真不如博世低端机,厂里买的用了5年了电池还是杠杠滴,当然用的频率不是太高,但是比家用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0买一个有刷机,关键还不是大功率的,不值当,300能买一把无刷的!!!

我买过最便宜的,21伏无刷电锤+无刷充电钻、一电一冲一箱子不到300^_^

网友:
这价格不如买博世TSR或GSR了,还靠谱点

网友:
花了17元修好,我花20园买一个,电池是坏的,要换电池,笔记本拆机电池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