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豆浆机怎么煮不熟了?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2021-09-08):
上午打的是黑豆和米,设置成益智米糊,等到豆浆机提示工作结束后,我就发现有点不对,时间有点短。等吃的时候发现,下面的渣渣都是生的,好多是碎米粒。我下午用水重新测试了,完整时间是19分钟。总感觉时间不对,有点短。早上的水量,豆子,米的量都是正常的。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干豆和湿豆的时间会有时间差的,而且米糊的时间和豆浆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选项是益智米糊,不是益智豆米糊,你把豆和米放一起,肯定会有问题,一个难熟的一个易熟的,准会有一个不熟。另外也有可能用久了,刀片不够锋利了,颗粒打的不够碎也会出现不易熟的情况。

网友:
看这成色是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豆和湿豆的时间会有时间差的,而且米糊的时间和豆浆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选项是益智米糊,不是益智豆米糊 ...

你说刀片不够锋利,也有可能,不过之前都是正常的。这个豆浆机,我只用益智米糊这一档,从来不换。

网友:
检查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
确实该换了

网友B:
有可能不是机器问题!~你用米和黑豆打桨应该选豆桨的!~米糊如果提前打开了粘在煲底就会糊了,一糊就会发热保护发出响声!这响声并不是完成的声音!~你泡些豆再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温控器失准了,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是机器问题!~你用米和黑豆打桨应该选豆桨的!~米糊如果提前打开了粘在煲底就会糊了,一糊就会发热 ...

非常感谢,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