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40元入手双电多利仕BD639无刷16v电钻稍后拆解

楼主(2021-09-08):
入手多利仕BD639无刷16v电钻稍后拆解
在外地出差,家里好四五把12v电钻(百得的杂牌的),还有得伟20v无刷790,neo21v冲击,好几天没摸工具了,就下手买了多利仕16V无刷,闲在外摸摸听听响也不错。
为什么选这个。
家里上次工人过来装柜子,看见用的东科16v无刷。觉得不错。上网搜了下,评论都还不错,正规厂家,电池不虚标。就开始看类似的16v。
主要觉得东科贵了点点,本着性价比的原则。发现了这个多利仕。
电池也不虚标,国产大厂2.0ah的动力电芯。模具做工还不错。主要比东科便宜百八十的。
家里有很多12v,本来对160元价位的小凡也敢兴趣(主要在外几天不摸工具就手痒,解解渴),在买12v小凡就重复了。就直接下单16v这款了。
主要没事听个响,电池也不虚标。
稍后拆解上图,在外我还网购了一把多功能螺丝刀,刚好应该用来拆解。房间光线不好,是暖黄光,所以机器有点偏色。

楼主:
电池拆解。电池方案不错!电池组参照的bosh 得伟 大有东城等才用的方案,
就是电池组的电源是直接通过触点输出的,没有输出开关功率管。
好处是减少了一个开关管的内阻。
(大部分国产廉价12v等电池上都会有个mos功率管,调速开关也有mos管也有内阻,mos管多了影响输出电流,廉价机身只有两个触点,好的牌子都至少3个触点)

多利仕这款电池的电路板上有检测ic(也可能是单片机),检测到不平衡后并不切断输出,而是通过信号脚输出切断信号给机身上的电路。bosh也是这种方案。
同时检测ic控制电路板上的充电开关管,那几个贴片三极管,如果探测到任意一节电池充电的时候达到4.2v也会输出切段充电信号给那几个小贴片三极管。充电电流就不到2a,这种小体积的贴片三极管也是小mos管,3a电流基本在工作范围内。
电池不知道什么品牌,没有搜索到。

有哪位知道可以告知。

充电器用的双IC,电源ic加lm358,比较常用的方案,可以判停比较准确。因为没有电流表,从磁芯判断电流可以达到1.5a,比廉价的方案还是好一点点。

楼主:
感觉按钮没有有刷的灵敏,有刷的档位比较连续,当然以前也拆过很多有刷调速开关,也是分6/7档,但是当滑片在两个档之间时,其实还有个过渡的感觉。这个16v无刷的只有6个转速档,相互之间没有平衡的过渡。(看看以后可否改造下开关结构,改成更多档位)
我家里的得伟791,档位就相对比较顺滑。
这个也是国产无刷好多牌子都存在的问题。感觉前面行程五分之一没有反应 后面明显是6个转速档。

夹头里面的螺丝比较急,人工扭不下来,只能回去用冲击起子扭了。夹头拆不下来,扭力环就拆不下来,机身就打不开。
只能先把后盖打开看看。

网友:
双11也准备入一把无刷,观望一下

楼主:
本来是买东科的16v的,我看装修师傅用过。
也是正规厂家。
只可惜双电套餐要贵点,三百多。
两个尺寸一样,电机稍微有点散热风扇位置不一样。
东科散热风扇在后面,东科从中间小孔吸风,从后面两边排出。
多利仕在风扇在电机前面,从后盖小孔吸风,从中间两侧排出。
以下图片来源于网络,因为没有买。
东科还可以选装13mm全金属夹头。东科的充电器电流也大一点,充电电流2A,多利仕标配是1.5A

网友A:
怎么测电池是不是虚标啊

网友B:
我也有关注这2把,东科的转速比较低,多利士的有1800转吗?有没有主轴自锁?感觉这个比东科的做工好有点

网友C:
无刷电机的动力足,加减速时反向冲击比较明显,所以档位感强,没什么过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关注这2把,东科的转速比较低,多利士的有1800转吗?有没有主轴自锁?感觉这个比东科的做工好有点 ...

你说的主轴自锁是指的啥?我有老款得伟790,20v无刷。那个很明显有电子刹车,松开按钮后 电机是急停。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也有刹车,只是没那么明显,没那么急。其实就是电子元件的一个功能,我以前玩模型电调无刷电机,有没有刹车和刹车强度都是可以根据程序设置卡设置的。

钻夹头是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的动力足,加减速时反向冲击比较明显,所以档位感强,没什么过度 ...

无刷电机控制电路,这个多利仕16无刷明显的六个档位,如果仔细一点点按压开关深度是可以感觉到,应该开关上面是6条对应的铜箔吧。
有刷电机有的开关是滑动电阻,有的是多条铜箔。
以后有机会拆解以下。
我晚点找一个我以前帖子用过的图贴上了,是有刷开关坏了 我自己拆开维修的老贴里面的图。下面这些图是在论坛里面找的别人拆的有刷的图,基本也是分好几档,那个细小铜箔就是的。有触点薄铜触点划过。
所以是有档位的。

无刷的很少人拆,等有时间我拆开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关注这2把,东科的转速比较低,多利士的有1800转吗?有没有主轴自锁?感觉这个比东科的做工好有点 ...

这个模具好看点,表面握把覆胶比东科多,可能用久后会比较粘灰。
我只是觉得这个外形好看,低调点还有个便宜点,就买了这个。
模具还不错,做工还好,这个厂家做出口的工具多。
而且不用大众模具,说明还是有自己的设计团队。
东科也不错,科王也不错,东科科王是一家。
东科是蓝色,科王是黑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控制电路,这个是明显的六个档位,应该开关上面是6条对应的铜箔吧。
有刷电机有的开关是滑动电阻 ...

上个月刚搞坏了用了5年的龙韵电钻(梦开始的地方,当年就是为了修它的电池才来到了论坛),不能调速,按前段没反应,按到底直接最高速,然后当然是拆啊,结果弹簧满天飞,好不容易把滑动触片找到了,装了两次没成功,第三次又飞了,,果断一扔,上淘宝
这个是7段铜箔的,前几年有拆过松下的有刷起子机,那个开关是碳膜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刚搞坏了用了5年的龙韵电钻(梦开始的地方,当年就是为了修它的电池才来到了论坛),不能调速,按 ...

厉害,我也是拆多了就会修了,第一次第二次也飞了小零件,后面就好了。
换过调速开关的mos管,也换过二极管。
结构都大同小异。
铜箔截断调速的比碳膜的寿命高,碳膜寿命不够,相对容易断线和磨损,磨损了阻值变化,线性也变差。
我拆过的调速开关大部分都是铜箔分段的。应该有他的道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我也是拆多了就会修了,第一次第二次也飞了小零件,后面就好了。
换过调速开关的mos管,也换过二极 ...

有道理,跟成本也有关系,我拆过3个同款的松下开关,有一个电路板是陶瓷基板的,碳膜完全没有磨损,这个玻纤板的有明显磨损了,碳膜的无极调速还是挺香的

左边龙韵,右边松下

网友:
也是看上这款颜值了  也是有好几款12V的和20V 就是没有中间这个16.8V  所以一直没出手  风格有点像威克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主轴自锁是指的啥?我有老款得伟790,20v无刷。那个很明显有电子刹车,松开按钮后 电机是急停。可以 ...

这位坛友所问的主轴自锁应该指的是:当握住夹头旋转时,输出轴能够锁定,不会跟着转动,这样有利于夹紧或卸下钻头。
从你发的图来看,这充电钻应该是有自锁功能的,因为钻夹头旋转环是单节而不是双节的。如果是单环夹头却没有自锁功能,那基本就是个怪物了,可能只会出现在杂牌或拼装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位坛友所问的主轴自锁应该指的是:当握住夹头旋转时,输出轴能够锁定,不会跟着转动,这样有利于夹紧或 ...

这个16v无刷,钻夹头只有一个环,短小设计的,带自锁。
用力扭动,不管是电钻在快还是慢档 输出轴都不转。
符合你的说法。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电钻的功能。是无刷款一般减速比都比较大,即使高速档,从输出轴拧动也带不动输入端电机轴转动,(高速档减速比小,阻力小一些,低速档更扭不动)

但是在我记忆里面,我家好几个有刷12v在档位打到高速档的时候,用力旋转输出夹头的后环是可以偶尔带动电机转动的。打到抵速档,因为多了一级减速,理论需要更大的力,基本是拧不动。

可能你们说的是主轴自锁,就是有个机构可以锁定主轴。类似角磨机换膜片需要按压卡子卡住主轴在拆装?

这个因为无刷款,无刷电机转速都比较高,几级减速后减速比很大,所以基本扭不动,也许无刷款因为这个原因就基本用的这种一个环的夹头,还更短。主轴本来反向就基本扭不动。

而到了12v有刷工具,高速档减速比小,反向输入的时候阻力小,所以基本12v的有刷有些都是两段式两个环的夹头。

我记得和主齿轮箱的减速比有关系。
也可能没见过高级的主轴自锁机构,也许存在,我没见过高级的东西。

这款和大部分单环夹头夹东西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可以上紧,主轴不会转。
对比自用得伟790自锁夹头(全金属),那个在拧紧的最后行程有阻尼感,手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6v无刷,钻夹头只有一个环,短小设计的,带自锁。
用力扭动,不管是电钻在快还是慢档 输出轴都不转 ...

最后有阻尼卡卡响的应该是棘轮自锁夹头高档货

网友:
我也是本来想买这个牌子的,后来觉得随便玩玩太贵了,买了佧镭的140左右,哎,做工和你这个没办法比,但是好处是16.8v电池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电池是不是虚标啊

电子负载测。不过这个牌子还有东科等其实都是正规大厂。以前也买tch牌子,还有博大朝能湘立,等都是正规大厂,他们都有公司网站都做出口,电池虚标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其次价位不是那种非常低,还有经常工具了解多了,看做工等基本也可以判断出八九不离十不虚标。
东城大艺这些牌子以及做出了的都不玩虚标。
回家有电子负载yi,稍后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