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磁炉可以DIY成点焊机?

楼主(2021-09-08):
好多用微波炉变压器d成点焊机,微波炉与电磁炉功率差不多,把电磁炉d成点焊机功率甚至有余量,相比较微波炉的工频变压器,如果把电磁炉的线盘d成变压器,做成点焊机会有很大优势吧?是不是会体积和重量更小?需要解决的就是线盘变身高频变压器,要做的是找一个容量相当大磁芯和测定线盘与匹配的电感量的仪表再加一个适合点焊的定时装置是不就可以了呢?

网友:
你想太多了,电磁炉有很多保护的

网友:
电磁炉有做层线管加热金属的,没听说做成点焊机的

网友:
10几年前坛友就这么干了!@dickyzeng

电磁炉又有新搞作!DIY电磁炉点焊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6933

电磁炉新功能,自制特斯拉线圈,你也可以DIY: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8035

网友:
不现实其实电磁炉更适合改装  zvs
高压电容可用,igbt勉强可用,
炉盘线圈也可以勉强用

网友:
那是不是得放个锅在上面当磁芯!

网友:
电磁炉是高频炉,既然是高频再弄个线圈应该可以感应出电流吧,思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