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区地下室排水系统

楼主(2021-09-08):
小区地下室排水系统

楼主:
集水池两个水泵,里面两个水泵一个主泵,一个备用泵(主泵故障,自动切换备用泵),还有一个浮球传感器,用来判断水位。

网友A:
控制箱咋没拍一张,自动大概率不好用

网友:
大部分的小量排水系统都是这个样子。到关键时刻有的不好用。

网友B:
车子带进来的水或者有点小渗漏能有用。

有大裂缝,或者水位超过入口排水沟了,这种泵(就算完美两个都启动,跟新的一样)没啥大作用的。。。。

网友:
渗出水还行 要是雨水倒灌,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箱咋没拍一张,自动大概率不好用

控制箱锁在里面那间,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子带进来的水或者有点小渗漏能有用。

有大裂缝,或者水位超过入口排水沟了,这种泵(就算完美两个 ...

地下室的水沟排到集水坑里,车库貌似有十几台,为了防止被人乱按,控制箱都锁起来,要么锁在里面那间,要么装进铁箱里,钥匙打开才能看到面板。

网友:
这么细排个毛线,完全应付检查验收,关键时刻都失灵

网友C:
这个泵和线放的真的随心所欲,
还有水怎么到了浮球下面了,是不是有人开了手动打水了。
泵一定要浸没在水面以下,不然容易烧,也容易腐蚀掉。
至于电气控制系统,有典型图纸的,一备一用,还会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泵和线放的真的随心所欲,
还有水怎么到了浮球下面了,是不是有人开了手动打水了。
泵一定要浸没在水面 ...

水位明显低于浮球,前几天看小区的保安在手动抽水,水泵坏了一台,另一台也严重生锈,准备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箱咋没拍一张,自动大概率不好用

控制箱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