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外壳出油有黄黄的结晶物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08):
电视外壳出油,黄黄的是结晶物,外壳上部分又不会,只有下半部分。

网友:
你家湿度太大了

网友:
天花板上面有虫子,虫子的尿

网友:
油烟吗?重新凝结成油了吧

网友:
应该是虫子吧!

网友A:
应是里面板子上的电容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里面板子上的电容暴了,

非常赞同

楼主(2021-11-20):
没看到电路板有明显损坏的地方,这些油性物质怎么会出现在电视壳里面,还有结晶颗粒

网友B:
就是 油烟 凝结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油烟 凝结物

什么油烟?这是电视机主板壳的内侧,远离厨房,这个塑料壳均匀分布着这些油液,不可能来自厨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里面板子上的电容暴了,

没看到有异样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印象时的热量让电路板的各种焊接油掉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