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总阀漏水了,求助大家这个阀门怎么才能更换

楼主(2021-09-08):
家里总阀漏水了,水管是pvc的,6分管,三通头太靠近墙壁了,施工者没有留一点维修的空间,听说pvc的还不能热熔,大家帮帮忙看下,除了砸墙壁扩大空洞接三通头出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专业的还需要专业人士来干,

网友:
试试把阀门接头处开几个横口子慢慢剥离。后面安装就安装带活接头的阀门

网友A:
沿红线剪断,然后买一个变径直接,大头内径等于三通的外径,小头还是原来的管子直径

网友B:
阀门靠近三通部分,保留出合适长度切断,将阀门后直管段按照需要长度切断,唯一麻烦的是去除三通出口与被切断阀门用胶连接的部分,可以用小锯条一点点将阀门残留部分按照厚度小心锯开相邻两处,在用改锥撬开即可,重复几次即可,重新安装一定要多打胶,并且尽量涂抹均匀

网友:
把照片拿到到五金店配好接头,5元买瓶专用胶水(味道比较大),钢锯锯掉坏的,涂上胶水重新装个新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红线剪断,然后买一个变径直接,大头内径等于三通的外径,小头还是原来的管子直径
...

这种尺寸变径没有卖的,非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门靠近三通部分,保留出合适长度切断,将阀门后直管段按照需要长度切断,唯一麻烦的是去除三通出口与被切 ...

基本上是搞不开了,都是胶粘的,pvc都溶在一起了

网友:
熔在一起了,不好换,拆洗来那个三通也要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搞不开了,都是胶粘的,pvc都溶在一起了

我这样去除过几次,就是开始麻烦些,胶水没有想像的那么粘,你动动手就知道了

网友:
需要专业人士来.

网友:
    是我的话,还是堵漏滴水地方,先把水阀开导最大,然后用热熔枪喷热熔胶堵上,如果还漏就用热风枪把热熔胶吹软捏紧,新的水阀开关就装在总阀左边那段水管。

网友:
从球阀球部角磨机切断,然后小心把剩余部分切开槽,大号一次螺丝刀三进去转就能撑开外部胶水层,可以切几段,一段一段处理,里面的一字螺丝刀加锤子慢慢敲掉,最后砂纸稍微打磨平整,买PVC水管活接球阀,上部处理一下后对接接好,合适后就用胶水全部粘起来,对接螺丝上紧,一小时后开水总阀看漏不漏水!!!

也可以买楼上说的变径,厂家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所以这种变径都有的,很全!!!

网友:
还是专业人士来较好。

网友:
PVC水管的管件都是用PVC胶水粘接,在原位置不能进行无损更换。

网友:
这活只能是专业水暖工,弄一下了。没有专用焊台热熔不了了

网友:
专业的还需要专业人士来干

网友:
pvc用胶水粘合的,用热风枪烤,基本可以完整的拿下来,抖音有这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