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米MDY-08-EF充电头的经历

楼主(2021-09-08):
小米MDY-08-EF,5V 2A的头子,问题是无输出,拆修也纯粹就是起步学习这个头子论坛有拆解,就不过多拍图了,主要说下小白在维修过程中增强了学习体验,大神请指点

打开头子,正面两颗400V 10uf电容爆了,反面7脚管子炸了,型号也看不到了,
本来也就不打算修了,幸好论坛有图,完整找到了型号

万用表检测保险电阻、整流桥、电容也没啥问题,
马家淘来电容和OB2500PCP  7脚管,觉得换上去就必定OK了

第一次插电,串的灯泡不亮,搞定,插上电流表,没有输出,一下子呵呵了
想着没有输出,是不是芯片没有工作,查了两颗启动电阻,尖峰吸收,副绕组线路,

发现白圈中二极管短路,拆下来再测量又正常,
跟着检查下面一排,发现是红圈中电容短路,猜想这才导致7脚管炸了的原因。
对于启动电路中这颗电容理解不深入,以为就是去耦电容,先直接去掉,认为这就好了

第二次插电串的灯泡不亮,依旧没有输出,网上找到了OB2500PCP的资料,

对照每一颗管脚去检查,发现第4脚的连接的检测电阻(紫圈中)无穷大了,
正好从一个板子上找到了R820的电阻,换上去,想着这次应该好了吧

第三次插电串的灯泡不亮,依旧没有输出,这次懵逼了,又查了输出整流线路也是没问题,

后来想想可能还是红圈中电容的问题,测量芯片供电脚和地之间13.6V电压,
对照资料中UVLO(OFF)18.2V,觉得还是没有达到启动电压造成的,
网上找了很多3842的资料(启动电压16V)和启动电容的作用,
发现这颗电容还是有稳压作用的,参照型号买了电容回来更换,
由于之前电容短路了,没法测容量,买了电容包,回来大小一致的最大才220nF,先换上试试吧

第四次插电串的灯泡不亮,这次终于有输出了,但是也发现个问题,
空载输出电压忽高忽低的,猜想是不是电容容量太小了,
也请大神解答下,差不多应该换多大的?或者是还有哪里有问题的?
不甚感激

补充内容 (2021-9-13 14:20):
原帖不能编辑,11楼第五次插电,终于完全修复

网友:
那个电容应该是滤波电容,应该在1-10UF之间,通常取4..7

网友A:
如果体积允许,可以用这个电容,4.7μF/50V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体积允许,可以用这个电容,4.7μF/50V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还是太大了,打算重新买下贴片电容了,买的电容包里最大1uF,耐压16V:dizzy:,耐压50V,最大才220nF:dizzy:

网友B:
楼主继续,到第四五步就不是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继续,到第四五步就不是小白了

等换了大点电容看看情况

网友C:
手里也有两个5V2A的充电头,可惜没有快充,感觉修复后也是没太大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也有两个5V2A的充电头,可惜没有快充,感觉修复后也是没太大用处。 ...

嗯嗯,没啥用处的,主要是在学习阶段,练习练习,也加深理解

网友D:
输出电容是不是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容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明显变化,容量也没问题

楼主:
根据2L @lifjt 回复指导,启动电容用个400V 4.7uF电解电容代替下,
第五次插电这次输出电压也很稳定了,之后买的贴片电容也到了,换上就完好了。虽说这个东西也用不上了,但是头一次解决了稍微复杂的问题,修好的瞬间还是很愉快的

网友E:
家里也有2个5V2a的,时好时坏的。前些日子冲平板当时钟用,最近不行了,但隔了1天冲手机又有反映了。奇葩。超声波焊接的,懒得动手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也有2个5V2a的,时好时坏的。前些日子冲平板当时钟用,最近不行了,但隔了1天冲手机又有反映了。奇葩。 ...

总结我拆了好些个,超声波焊接还是好拆的,基本上损伤不大

网友(2021-10-13):
引用 楼主:
没有明显变化,容量也没问题

长期高温环境下工作的电解电容鼓包(也有的外观没有明显异常的)的容量可能降低不大,ESR大多增大了,应该换掉

网友:
充电头高热可以加大限流电阻,我改了好几个5V老款1A和2A的,还有9v/12v快充头,5v的最大功率限制在额定功率八九成左右,快充的限制在五成到七成,充电时手机与充电头只是温热,边充边玩也不烫

网友F:
楼主马虎了,打了个别字,然后又没有检查。
“第四次插电,串的灯泡不亮,这次终于有输出了,但是也发现个问题,
空载输出电压忽高忽低的,猜想是不是电容容量太小了,
也请大神解答下,差不多应该换多大的?或者是还有哪里有问题的?
不甚感激”
不甚感激 是不太感激的意思。

网友G:
你再研究下OB2500,看怎么改电压?电流、、、

这个东西,在大神目前,肯定是扔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马虎了,打了个别字,然后又没有检查。
“第四次插电,串的灯泡不亮,这次终于有输出了,但是也发现个 ...

多谢提点,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再研究下OB2500,看怎么改电压?电流、、、

这个东西,在大神目前,肯定是扔了的。 ...

有待学习

网友:
以前修过万能充,换IC,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拖焊
再后来修过海尔手机,输出打嗝,估摸是后级(低压区)的问题,结果几乎把低压的零件换遍了,都没修好
再后来修过LG的充电头
现在少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