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本田CRV&皓影中配车载音响拆解分享

楼主(2021-09-08):
本田的CRV和皓影,中低配的5寸屏音响系统由日本先锋供应,目前咸鱼价50软妹子左右,下面为大家分享拆解留底的照片。

首先是整体外观

接下来是面板组件拆解

接下来是主板部分

音效处理和功放IC均为先锋定制

核心解码芯片有做防潮处理

收音部分使用五金充当屏蔽层

屏显驱动级数字音频解码一体芯片,来自日本松下

板底全貌

进入工程模式后,可破解开放蓝牙功能,在不使用模拟CAN解码器的状态下,打开蓝牙音乐功能

网友:
进入工程模式与缤智是一样的吗?

同时按住数字键1和6,再按下车机开机键进入工程模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8252

楼主:
试了下,是一样的

网友:
车规级的东西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网友:
日本的车机看着就舒服

网友:
屏幕能放视频吗?

网友:
前面板大小多大的,是18*10左右的吗?居然还带蓝牙,厂家还屏蔽掉,草

网友:
大电容应该小了点,还有功放IC估计是PA2030,好像没看到运放,有点小遗憾

网友A:
跟预想的一样,先锋已经是个壳子公司了,这个车机看面板是上代的大连松下配套本田,估计就是松下贴牌货,上代顶配车机也是有的是三菱标有的是先锋标,实际里面的东西还是三菱的,先锋就贴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预想的一样,先锋已经是个壳子公司了,这个车机看面板是上代的大连松下配套本田,估计就是松下贴牌货,上 ...

音效芯片和功放芯片是先锋定制的。

网友(2021-12-17):
记号。。。记号都得审批

网友(2022-03-29):
这个机的编码器手感就是好.

网友:
买一个CRV和皓影....的车机玩玩

网友:
原车音响还得看欧美车系,鬼子的普通车只能说能响,从喇叭用料到主机都是能省则省,粉磁喇叭的磁铁都能做得和铷磁一样大,你指望能有多好的音质?

网友(2022-12-15):
这款车机的音质挺不错的,前几天回收站20收了一个

网友:
日本生产,泰国组装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